[综合] 物尽其用-废旧体重计段码屏制作桌面时钟

楼主(2022-03-19):
手头的结构废掉的体重计,屏的尺寸不错,这种屏大多数是4位数字带冒号的段码屏,做个时钟,刚刚好

给体重计上电,显示效果相当可以

测了波形,是1/3 bias, 1/4 duty的,想到使用HT1621了

热压斑马线到转接板

把屏装回去,引出排针,供测试

使用ATmega16L + 3个按键,测试效果
只是注意HT1621的驱动,手册有提到
//101 + A5A4A3A2A1A0 + D0D1D2D3
地址就是SEG值,数据就是COM值,这里HT1621B与屏的引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连接,固定后就不要改了
然后测试真值表

可以正常显示4位数字了

这里编译环境就用CVAVR,比较老的版本,里面带DS1302的库,直接来用了,简便快捷
DS1302的手册提到
//the DS1302 can also be driven by an external 32.768KHz oscillator.
//in this configuration, the X1 pin is connected to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signal and the X2 pin is floated.
哈哈,前阵子屯了些RX8025T,这里就用RX8025输出的32.768KHz供给DS1302的X1了,X2悬空

上外壳,洞洞板切割后,强度不够,换了个厚一些的

利用原结构安装到新面板

试装屏 ,竟然完美

斑马纸特写

试装到外壳,OK

原外壳可以下岗了

利用这款前阵子画的板子,临时拉过来,上下的洞洞板结构正好承载本次的ATmega16L+DS1302+RX8025

主角ATmega16L上场,呱唧呱唧

DS1302

RX8025T

焊接完,测试效果

面板加了3个小按键,手感可以

外壳背部加装绝缘垫片,防止金属外壳导致短路

总装,电源用了1节18650+ME6209A33,当然H7333也可以

简单调试一下,库函数没有注释,以为参数是BCD,后测试为HEX

ATmega16L,熔丝位配置为内部4MHz,使用TIMER0,CTC模式溢出1ms,用作定时任务的基准
在pin10 VCC,pin9 GND,接入后,即成最小系统,非常方便
ISP用的SP200S,多年前的51 AVR下载器,MOSI MISO SCK RESET GND,这5个脚,当然目标板需要上电。

按键为状态机判断机制,段码屏100ms刷新一次,冒号500ms取反一次,DS1302 900ms读取一次。

引脚连接如下

#asm
   .equ __ds1302_port=0x12 ;PORTD
   .equ __ds1302_io=5
   .equ __ds1302_sclk=4
   .equ __ds1302_rst=6
#endasm
#include <ds1302.h>

//CVAVR support bit definition

#define HT1621_CS      PORTA.0
#define HT1621_WR      PORTA.1
#define HT1621_DATA    PORTA.2

#define KEY_SET      PINA.3
#define KEY_INCREASE PINA.4
#define KEY_DECREASE PINA.5

程序就一个main.c
在这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wvQsCZF8GSsMkEjeJBFyQ
提取码:i4rv

网友:
费半天劲,一个表而已

网友:
功耗不低吧?

网友:
真不错,没有夜光功能吗?

网友A:
直接用 rx8025的驱动不就行了,1302根本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 rx8025的驱动不就行了,1302根本不需要了。

那样还得调I2C,这样直接用的CVAVR DS1302的库,不用调试!!

网友:
废物利用啊

网友:
大神,各种配合一气呵成,牛

网友:
斑马纸加金手指胶带加固,可以用到天荒地老。
还用体重器原壳,更美观,更有空间折腾

网友:
一节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还得调I2C,这样直接用的CVAVR DS1302的库,不用调试!!

rx8025也有库啊,不用调 I2C.

网友:
你们学会了吗?

网友:
膜拜,厉害!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网友:
很久没使用CVAVR了,估计我的话会拿之前买的STM8小板来改。赞个。

网友B:
我也想改下我那个走时飞快的电波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改下我那个走时飞快的电波时钟

聊聊你的电波钟吧,一直也想玩玩

网友:
浩大工程啊!
就是这种玩意儿太费电。

网友:
屏后面空着那块应该用面板挡。不然看着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