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断脚板修复,3块钱一个的太阳能板值不值?

楼主(2022-03-19):
上次发帖坛友让我PM 5块钱一个的太阳能板链接,我去小黄鱼一看卖完了,但是上架了断脚太阳能板,35块钱12个包邮,我顺嘴问了一句好挖吗?卖家说,好挖,
那还等啥,下单吧

来了这么多,很沉,快递盒子都给我摔坏了。表面有点脏,湿抹布一擦就能清理掉。(忽略上面的线,图是修复后拍的)

清理一下

有大概三种,中间应该是多晶的吧,不过用起来都一样。

背面也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点:断脚了,有的断一个脚,有的断两个脚,还有一片成色巨新,两个脚都完好的

本次主角,正面如下,背面两只脚都断了。

一把小钳子开工,找到同样的断一只脚的板子对照就可以知道引脚的方向,有的板子是向边缘挖,有的是向中间挖,用小钳子的尖用力挖就行,挖到金属就停止,自己不会找个开挖掘机的亲戚来。

挖到了金属,照片用微距拍的,实际看起来金属有点反光还是很好判断的,此时不要着急焊接,测试一下有没有电压电流,

室内阳光0.5A,挺好。

上锡焊接,工具露个脸,摩拜单车的这个充电宝搭配白菜T12简直好用到爆,板子也是本坛的图纸自己用洞洞板焊的,携带方便,几秒化锡,垃圾佬的最爱。

焊接。

到离窗户近一些的窗台测试,坐标青岛,隔着玻璃。

修复完成,后续用防水硅胶密封了一下挖的洞,发现硅胶太软,强度不够,老家有耐候密封胶,到时候涂上固定住接线就OK了。

干熟练了基本上两三分钟一个,12个板子加上清洁测试也就一小时搞定,最终除了一片完全没电压其他11片都修复完成
室内短路电流都大于0.5A,估计室外0.8A没问题。

这一大堆怎么用掉也是个问题

3块钱一片的板子大家觉得值不值?

大家不要让我PM链接了,我看了一下又卖光了,去小黄鱼探索吧。

网友A:
超值,短脚用电磨容易的很

网友:
应该是赚了!

网友B:
原来好的 也就三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好的 也就三元吧

原来是到啥时候,从去年我就在关注,3块的从没看着

网友:
太值了,能值回电钱

网友:
对我来说没用

网友:
数码之家垃圾佬多...

网友:
记得当初25是20块吧. 没入过,多出钱也要玩玻璃框的。

网友C:
现在都涨价了,去年的时候都是12元10块板子,成色差点,但洗洗还能用。这种板子用个小电磨,一会就弄好了。用了十多块玩,还有十多块在放着。尽然涨价了。真是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涨价了,去年的时候都是12元10块板子,成色差点,但洗洗还能用。这种板子用个小电磨,一会就弄好了。 ...

12元的那个我也看过,买家秀非常脏,各种贴纸,属于白送都不要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值,短脚用电磨容易的很

嗯,有工具可能更快,我用电钻试了试,不好掌握深浅,还是用小钳子得劲

网友:
要就搞大板,小板没意义

网友D:
楼主你好,脚没断,但是就是没有输出电压和电流,这种板子还有用吗?

网友:
串联起来充电瓶,然后给手机充电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2元的那个我也看过,买家秀非常脏,各种贴纸,属于白送都不要的那种…

其实拿来洗后与你图中的成色差不多。其实发来的没有那么的差,有个一两块有贴纸,其它的就是灰多点。自己动下手,节约点钱,玩玩。当然,你介意当垃圾老的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脚没断,但是就是没有输出电压和电流,这种板子还有用吗?

这种一般都是内部断线,网上有个打火机大法,用电子打火机的电子对着引脚打火,能看出来内部有火花就是断线位置,挖开补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到啥时候,从去年我就在关注,3块的从没看着

从我关注的时候就是3元。具体就不清了。反正道边捡个框就解决了。

网友:
居然看到26块包邮30片的,楼主的是多少伏的?我看到的这家是6V的 。

网友:
很鸡肋的,我50W+100W,现在也只是给家里电子钟用,江南阴雨天多,发不了几个电。只是玩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