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个丰田卡罗拉汽车钥匙换电池

楼主(2022-03-19):
       我的丰田卡罗拉车整10个年头了,两个遥控车钥匙一直好好的,也没换过电池。去年11月的什么时候,两钥匙都出现了有时不能遥控的问题,而且问题越来越明显,有时按十来次都没用。我想应该是电池没电了。拿店里换的话总得几十块吧,为省钱,还是自己动手了。
      从来没拆过汽车遥控钥匙,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电池。所以首先要知道这钥匙用的是什么电池,才能上网买电池。那就先开拆:

      塑料盖的角上有个凹槽,用撬棒一撬就可打开盖子:

    取出芯子,钥匙、上盖和芯子:

    芯子还有外壳:

 芯子的背面是透明的:

 两按键开关就是透明的这一面。
 芯子内壳也是卡扣固定,不难拆,拆下内壳的黑色上盖就看到电池了:

 电池型号:CR2016,很薄的那种

 用我手头有的CR2032比试一下,根本没法装:

 上某宝淘了一样型号的纽扣电池,也不贵5粒一板共4.9元,免邮的:

  装回去就更简单了,装好后的钥匙与换下来的电池:

 装好后试用,感觉没有任何问题。
 另一把钥匙也如法炮制,顺利完成。
 这新电池价格4.9元5粒,一粒不到1元钱,我也当心用不久,所以多买了几粒备用。不去,从去年11月中旬换上,到现在也已经4个多月了吧,好象没什么问题。

 重点来了:
 1. 两把钥匙使用频率很不一样,可是差不多时间出现缺电不能用的情况,拆下测量电压都是2.99V(新电池3.3V),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原装电池的使用寿命到了?
 2. 从购车到去年11月,整10年时间,两钥匙同时缺电,这电池的使用寿命是不是够长了?你们大家的车钥匙是不是都这样,一般不需要换钥匙电池?

网友A:
我的7年了。开始也以为是电池也不行了,因为原来10米内能用的,但后来要离很近才能用,但换了新电池依然不是很好用,就是遥控距离很近才有效果。一般5米内可靠性高些。离得远一点就遥控不到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B:
说明这钥匙发射功率很小,汽车接收端也很灵敏,所以钥匙用不了什么电。
电池主要消耗在待机电流中了。电压量起来差不多,但内阻太大不能用。

进口好电池能用5年或更多,松下和索尼正常10元一粒。
国产电池如天球等用3-5年或以上也没问题,正常一粒1元不到,性价比还是国产的好。

但一般动手能力不强的,或迷信进口电池的人,是不会自己换电池,更不会换国产电池的。
汽修店一般换一下50元,还恐吓用户说用国产电池,遥控损坏不保。
其实。。。很多店的什么SONY电池都是国产假电池,还不如有牌子的国产电池

网友C:
无钥匙启动的耗电大,只能用两三年

网友D:
比电动车的钥匙做工好多了

网友E:
假货电池太多了,还不如像楼主买国产

网友:
和我威驰钥匙一个样啊
我13年换了两次了,基本5-6年一次
4S的电池不见得比这个时间长,只要保证不漏液就行了,没电再换就是了。

网友F:
我两台车一个2025一个2032,2025这款是16轩逸,朋友的老骊威遥控样子一样,但是电池是2032的,我认为是轩逸简配了,厂家大量采购的话差价还是可观的,在网上买过倍量的电池,很一般,用不住,轩逸刚装上新电池仪表盘就显示钥匙电量不足。另一款2032也差不多,有一次捡了一张现在的高速通行卡,里面有4节2032电池,用着还凑合。

网友:
为啥我女同事的卡罗来差不多半年多就要换一次电池?
虽然跟这个电瓶车钥匙不同,是个大块头更好看带折叠的。

网友:
这几年新出的车都是无钥匙启动、带感应开车门的就比较耗电了,我换的杂牌电池,只能用不到半年,原装电池差不多用两年。

网友G:
2016电池都用了这么久也是厉害了,松下空调遥控器原配的AAA电池也有用10年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这钥匙发射功率很小,汽车接收端也很灵敏,所以钥匙用不了什么电。
电池主要消耗在待机电流中了。电压 ...

说的有道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7年了。开始也以为是电池也不行了,因为原来10米内能用的,但后来要离很近才能用,但换了新电池依然不 ...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如楼下几位说的,你买的新电池不够好?为了判别是遥控器问题还是电池问题,我曾经用两节5号电池装个电池盒临时接到汽车遥控钥匙上面去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钥匙启动的耗电大,只能用两三年

有道理,不过我没用过无钥匙启动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电动车的钥匙做工好多了

这个不好比。就比如微臣我怎么跟陛下您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货电池太多了,还不如像楼主买国产

是的,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16电池都用了这么久也是厉害了,松下空调遥控器原配的AAA电池也有用10年以上的。 ...

就是呀,这么薄的电池也用10年,省电是原因,电池质量好也是原因。我这个车,原装电瓶也用了8年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两台车一个2025一个2032,2025这款是16轩逸,朋友的老骊威遥控样子一样,但是电池是2032的,我认为是轩逸 ...

仪表盘能显示车钥匙电量不足的,应该是无钥匙启动的车吧?一键启动的车功能多,遥控器也耗电多一些,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仪表盘能显示车钥匙电量不足的,应该是无钥匙启动的车吧?一键启动的车功能多,遥控器也耗电多一些,是这 ...

是的,智能钥匙 无钥匙进入 一键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两台车一个2025一个2032,2025这款是16轩逸,朋友的老骊威遥控样子一样,但是电池是2032的,我认为是轩逸 ...

倍量离它远点,质量极差。它的5号7号充电电池就是个笑话,测试的话实际容量三分之一都不一定有,它的纽扣电池估计也不会好。
买国产天球、双鹿、GP、南孚的纽扣电池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