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关于手动挡车完全没电了能不能推着的探讨

楼主(2022-03-19):
事发情况:
今天朋友车又没电了,打不着火,由于前期同样的状况我参与着推着了,这次来找我,但是这次让别人又多启动了好几次,一点电也没有了,仪表盘好像就亮了一个灯两个灯的。结果推的时候挂三档就看到机油灯闪,但是发动机也没着,我就推测是不是由于启动次数太多导致发动机淹缸了,然后别人提议搭电的时候我还说估计搭电也够呛了。最后说试试结果搭电搭着了。
分析:网上搜了搜大概有了一个了解说这个汽车发电机是励磁发电机,当转速没上来的时候用电瓶电产生磁场发电,当转速上来后用自己发的一部分电来产生磁场发电,所以今天的事情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开始电瓶电提供的磁场不够发电,同时推的时候挂三档发电机转速也没起来。所以发电机发不了电,不能供什么油泵火花塞等发动机必须用的的电

我就在想如果这种情况当时挂一档,这样推车难度会增大,但是容易让发动机转速上来,会不会让发动机能启动起来?

现在想明白了,自己脑子还是没转过来,如果发电机里没有永磁体来发电那么电瓶完全没电的情况汽车怎么推也不会能推着的

网友:
我个人认为理论上应该有可能,但应该非常难...

网友A:
我的捷达和夏利N3测试都是可以推着的,速度起来后直接通钥匙门挂个一档快松离合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捷达和夏利N3测试都是可以推着的,速度起来后直接通钥匙门挂个一档快松离合就行了 ...

一档比较难着,推到一定速度后抢三档就容易多了

网友:
电子节气门的80%都不行的,别试了。
拉线的化油器有可能可以,电喷的就已经概率很低了。
以上是手动挡。自动的咋样都不行的。。。

这个操作有可能损坏变速箱和尾气处理设备,特别是新的国五国六的

网友B:
正常应该可以推着,是不是速度没上来,最好找个坡,让车自己顺坡滑,刹车,踩离合,进三挡,松刹车滑行,抬离合,着了,可以离合空挡

网友:
我的福克斯08年的车,13年无电用1档推着了,去4s店换了个电瓶到现在22年还好好的。据说经常推机器点火对三元催化影响蛮大的。机油亮灯正常,一般打火后机油泵先运行,这是程序设定的,然后再启动机点火,机油泵正常运行就不会亮了,所以推着了不要轰油门

网友:
可以的,我的汽车说明书里还有操作要点,钥匙打到ACC,挂2-3档 踩离合器到底 然后推车空挡滑行,当速度差不多的时候缓抬离合器到半联动看发动机反应(这个要找感觉)然后就可以着火了,我在一个坡顶熄火然后滑下去测试过,完全可以启动。斯柯达昕锐手动。

网友C:
一档发动机转速不够,很难推着。二、三档就会容易一些。

网友:
我的车可以,前提条件是只有电瓶亏电,其他的方面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档发动机转速不够,很难推着。二、三档就会容易一些。

说反了,一档太重,推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应该可以推着,是不是速度没上来,最好找个坡,让车自己顺坡滑,刹车,踩离合,进三挡,松刹车滑行, ...

电瓶的电基本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档发动机转速不够,很难推着。二、三档就会容易一些。

我是这么理解的,比如说推车的速度达到了10公里每小时,挂档抬离合,假设不降速三档的发动机转速比一档的小很多,所以在电瓶完全没电的情况发电机就既不能用电瓶电发电,转速不够也不能用自己发的电发电,所以想着用一档能让发电机转速高一些,进而能发出电来。
但是一档的发动机拖拽力也最大所以需要推车的力量更大,或者需要大下坡

网友D:
电喷发动机需要给电脑供电才能工作,如果电瓶完全坏了,基本上不可能推车启动。如果只是电瓶缺点,仍有10V以上的电压,推车是可以发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喷发动机需要给电脑供电才能工作,如果电瓶完全坏了,基本上不可能推车启动。如果只是电瓶缺点,仍有10V ...

关键发电机是励磁发电机,如果是永磁发电机应该就可以了。推起来后发动机在外力转起来后发电机也转起来了,理论上也就能供各个设备用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发电机是励磁发电机,如果是永磁发电机应该就可以了。推起来后发动机在外力转起来后发电机也转起来了 ...

永磁发电机调压难度大点的。

网友:
完全没电不行的,汽油泵至少要工作

网友:
完全没电的话,汽油泵不工作吧

我的老QQ电瓶用了八年,也是得推车,一推就着

拉线油门,电喷

网友:
楼主那是你操作不对,一般二档踩离合,速度起来后放集合就可以点着了。这个时候跟你电池没关系,速度起来了你发电机就工作了。

网友:
好像手动的不用那么纠结发电机结构,挂三挡,和拖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