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快被蓝牙调光灯的啸叫吵死了,求助

楼主(2022-03-19):
这是一个led灯,可以蓝牙调光,现在啸叫吵死了,dc24v供电,通过更换电源已经排除是电源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亮度调到0和100都不响,但是亮度在0-100之间就有高频啸叫,是贴片电感损坏了吗?还是说不确定,或者本身就是电路设计的问题?本人水平只限于坏哪个会买一样的参数换上的水平,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如果新的不响,就是坏了,应该能修好,
如果买来就是这样,属于设计问题,业余不好解决

网友:
产生啸叫的元件:电感、MLCC陶瓷电容,
改善方法:滴胶、增加滤波电容
以上主要内容的来源:https://new.qq.com/omn/20220110/20220110A095HI00.html

网友:
就那么几个无器件,走一下电路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换自己绕的电感,电感绕好后除了两引脚全部滴502或者AB胶。。基本能解决,我以前做的调光台灯就是pwm调光用贴片电感总有啸叫,后来自己用环形磁芯绕好了用502整个封起来就不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