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HIKVISION(海康威视) 256GB SSD无法进系统,顺便拆几个MICRON Netac KingSpec

楼主(2022-03-19):
这个盘用在笔记本上,分为两个区,差不多3年,有一天突然不能进入系统,就拿下来

挂在台机上,系统分区不可见了,备份好资料后,分为一个区,测试一下

使用时间不算长
其它软件测试

似乎还不错
跑圈就发现问题了
写入时不稳定

写入平均速度

读出还行

拷贝个大文件试试
写稿情况

读出情况

拆开看下,不行就重新开卡

后来想问售后要些开卡资料,不想此盘还在保内。
果断寄出,几天后收到新盘

测试下

跑圈

拷贝大文件

满意
楼下顺便拆几个SSD

楼主:
顺便拆几个SSD: MICRON

Netac

KingSpec

谢谢观赏!!

网友:
只用过威刚和三星的,哈哈

网友:
根据固件号,返修回来的方案变了。

网友:
还给换新?简直是太好了!

网友:
海康威视 的保修确认不错。
质量问题 果断换新。

网友A:
海康还挺良心的,用的闪迪原厂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康还挺良心的,用的闪迪原厂颗粒

你可拉到吧 这个SNK颗粒一看就是盖标的 真正的SNK原厂右上角的二维码很清楚 这个糊成一片
有点刮刮乐的感觉

网友:
拆了竟然还给保,不错啊

网友:
这个真差劲啊

网友:
售后不错,关键庆幸的是没过保

网友:
换回来的也拆掉看看,方案换成啥了,有点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