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块恩微GT610显卡,怎么也装不上驱动,是不是遇到刷的假卡了?

楼主(2022-03-19):
如题,开机显示是GT610,可以进系统,但是无论WN7还是WIN10,都装不上驱动,提示黄色三角叹号。用驱动精灵安装也不行,现在怀疑是遇到了假的显卡了。哪位朋友能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卡坏的,也会有这样现象。

网友:
楼上正解,这种低端货色应该不至于造假,再说连集显都不如,装上干啥???

网友A:
代码43不是显存挂了就是核心挂了,这种连核显性能一半都没有的卡意义何在?

网友:
这种应该是最低端最入门的亮机卡了。

网友:
可能卡本身有问题?除非你是修电脑的,不然要这个亮机卡没什么意义,现在的集显都比它强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43不是显存挂了就是核心挂了,这种连核显性能一半都没有的卡意义何在? ...

这种卡就是配没核显的CPU用的,显卡现在还是天价,配个这种卡混混,等显卡降价了再换

网友:
610假卡?
应该不会,
但看核心的代号有些奇怪,没有119啊

网友:
在硬盘里面找找有没有原来留下的驱动包。  如果找不到小黄鱼吧。  曾经手里有一张gf116-400-a1核心的1050ti,nvidiaflash刷不动,之后小黄鱼出了。

网友:
山寨 回炉卡,不是正规changed出的,bios的确是刷了的,可能是以前很老的卡刷比较新的型号,直接查硬件id 可以查到对应真实的芯片型号,刷一个对应型号和显存兼容的品牌bios 就行了,可以正常驱动了

网友:
百分之八十显存有坏的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用GPU-Z软件测设了一下,发现了问题
图一,就是这个假的GT610

图二,是一块GT210.核心竟然是一样的,都是GT218,可不可以刷回GT210呢?

网友B:
610还有人造假?你是显卡坏了吧,本来610就是210的马甲

网友:
引用 网友B:
610还有人造假?你是显卡坏了吧,本来610就是210的马甲

你把操作系统重装一下,再用驱动精灵就行了。
我最近碰到这种情况,就这么解决的。

网友:
拔掉显卡以提升性能,说的就是这类亮机卡

网友:
拔掉显卡提升性能,如果有的话还是用核显吧。。。
1030有假卡我都信,可这是610亮机卡啊。

网友C:
xp应该能打上驱动,我手上就有假卡750.只有xp正常驱动,win7要刷回对应型号的才可以,懒得去找.nv很老的驱动,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xp应该能打上驱动,我手上就有假卡750.只有xp正常驱动,win7要刷回对应型号的才可以,懒得去找.nv很老的驱 ...

感谢回复,经测试了几个不同版本的系统,发现某些GHOST版本的可以打上驱动,某些打不上的,只能下载专用驱动了。

杂牌gt610显卡专用驱动 GeForce-GT610-Graphic 1024M HDMI VGA  DVI PCIE  xp-win7-win8-win10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RYOysYXHpkaFPWhddY6AQ
提取码:gsxh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网友(2024-05-13):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经测试了几个不同版本的系统,发现某些GHOST版本的可以打上驱动,某些打不上的,只能下载专用 ...

非常感谢,下载你提供的驱动完美解决win7装不上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