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Intel固态突然不能用了,插电脑有盘符没容量

楼主(2022-03-19):
突然不能用了,插电脑有盘符没容量。进不去了,格式化不了。读写看起来还算正常,检测看主控是sm2258AB,固件不显示,各位大佬看看还有救没……找了个2258AB的开卡软件。短接后显示找不到固态

楼主:
大佬给看看。感谢感谢

网友A:
无法开卡,这玩意带锁,干脆我出10块钱快递费给我算了,你还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法开卡,这玩意带锁,干脆我出10块钱快递费给我算了,你还省事

我出9.9...

-=-=-=-=-=-=-=-=-=-

网友:
我出9.8,顺丰到付!

网友:
虽说颗粒可能是TLC,俺。。。算了。

网友:
有五年保修找售后。

网友:
是540s?,hy颗粒的,这个盘非常垃圾,用不了多久就会坏,只能做u盘。

网友B:
开不了的,ID大概率乱码,这个是SMI 2258G的定制版主控 换公版SM2258G可以开卡 或者不怕麻烦找能解这个主控的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不了的,ID大概率乱码,这个是SMI 2258G的定制版主控 换公版SM2258G可以开卡 或者不怕麻烦找能解这个主控 ...

直接把主控吹下来,找个公版主控焊上去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
开不了,定制的主控怎么玩?

网友C:
楼主这个盘跟我手头的坏盘型号都是一样的? 吃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盘跟我手头的坏盘型号都是一样的? 吃灰中

35收

网友:
懒得卖…… 先吃灰,后面如果捡到合适的主控板就搬家玩玩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把主控吹下来,找个公版主控焊上去就可以了是吧?

确保供电没问题
换个公版2258G 开个卡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