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兄弟们 有关18650电池组充电

楼主(2022-03-19):
     朋友给块18650电池组,现在想补电,看下能不能用,请问充电应该接细的那组C+ C- 还是接粗的那组V+ V-  因为对电池级确实不太懂,再加上这玩意易爆品,不敢瞎折腾,也算不好是应该用多大的充电器充,麻烦兄弟们指导下,感谢  !!!!

感谢几位兄弟解惑,现在问题就是不知道该用多少V的充电器了!  电池组没电,我也不会看!

网友A:
我感觉V+V-应该是输出,所以C+C-应该是输入...

网友B:
C就是英文的charge(充电)

借宝地问下大家,小米一代充电吸尘器,充电时红灯亮一下就变闪,拆开电池盒,最边上一节电池电压明显偏低,在路单独充电到与其它电池一样的3.95v左右,就可以整体充电了,但是,没有输出了!好像是被锁死了吗?有什么办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V+V-应该是输出,所以C+C-应该是输入...

能看出来是多少V的电池组吗,不知道该用多大的充电器

网友:
一般细线充电,粗线放电,所以

网友:
用c充电,多少伏要看电池的串并联

网友:
这是平衡车上的电池吧?看起来很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就是英文的charge(充电)

借宝地问下大家,小米一代充电吸尘器,充电时红灯亮一下就变闪,拆开电池盒, ...

小米的吸尘器带锁的。。
B站上面有换芯视频,得带电操作

网友:
细的C-线,可以充电,也可以小电流放电
粗的V-线只能放电,不能充电,也有的保护板用P-表示,意思是一样的

网友:
小米的电池贼讨厌,之前想给扫地机换芯,知道是有锁的一直没有断电,结果因为脱机充了电,它就锁了~~~也就是说只要没在机器里充电,在外面充电时间长,就锁。

网友D:
这是16串的啊,板子上写着16S呢,看电池结构也看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16串的啊,板子上写着16S呢,看电池结构也看得出来。

16串,这板48V的啊   搞不懂为啥搞这么大电压,容量这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的吸尘器带锁的。。
B站上面有换芯视频,得带电操作

根本就没拆电芯,就是直接给其中一个电芯充电来着,操作之前吸尘器能很短时间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看出来是多少V的电池组吗,不知道该用多大的充电器

保护板上标着v15,v0~v15就是16节串联,4.2×16=67.2v,这就是充电器的输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16串,这板48V的啊   搞不懂为啥搞这么大电压,容量这么少

不是48v,48v是13节或者14节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48v,48v是13节串联。应该是64v

我擦,这么高电压,看来用不上了,回来全给电芯拆了,装个移不动充电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擦,这么高电压,看来用不上了,回来全给电芯拆了,装个移不动充电宝吧 ...

这是什么设备上面的电池?看起来好像是普通18650电池,不是动力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擦,这么高电压,看来用不上了,回来全给电芯拆了,装个移不动充电宝吧 ...

建议买个测容量的东西,2014年的电芯估计容量都没多少了,容量低于1000mAh,就没有太大的利用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的吸尘器带锁的。。
B站上面有换芯视频,得带电操作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L411M7vT
请看下这个视频,直接拆电芯再更换,脱机充电,装好就能用。

网友:
c + 是充电+的e文的简写   V+则是输出  这个是控制负极的护板  正极是直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