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psp电池识别不了 充电灯不亮

楼主(2022-03-19):
闲置很久一开始插上5v2a是充电灯是可以亮
然后我手贱  换了一个qc充电头 然后没注意
过了一会 充电灯就不亮了
可以开机 但电池无法识别了
用万用表检测电池2.5V左右
在插电的情况下
测试psp那个充电铜片
4.3-0 跳来跳去
请问是不是充电或psp的电池检芯片坏了
我现在后悔死了。手贱换什么充电头
看上去不像锁电
锁电应该可以亮充电灯 真想抽自己嘴巴

楼主:
是不是快充把主板给冲坏了
哎。。

网友A:
应该是主板充电ic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主板充电ic挂了。

ic是那个 能指一下吗
这么容易挂吗 换个qc充电头

楼主:
那根充电线只有2脚 不至于协商出来高电压
唯一解释电流太大了
给冲跨了

网友:
不会是电流大的原因,估计是高压进主板了,
所有采用模拟信号触发的快充协议,理论上都不可靠,都有外界干扰信号导致误触发高压输出的可能
PD之类的传输数据报文的快充协议,可靠性才高

网友:
PSP不是专用的圆形插头吗?

网友:
楼上全错,快充协议默认都以5V输出,只有握手成功才会调整成其他电压

楼主现在的电池是啥情况,你拆掉电池单独插充电器看看能不能启动PSP,然后试试在启动PSP的情况下插入电池查看电池情况,如果电池灯一闪一闪就得换电池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内出现故障率,跟我当年的情况故障情况很相似。
我的是PSP2000港版,习惯性插着原装电源边充边玩,终于有一次玩得好好的突然“啪”的一声直接熄机,然后用电池就无法开机了,外接电源能开机玩但就是不识别电池,也不充电(电源的一直是绿色)。开始以为锁电,后来跟几个小伙伴借了电池来试确定了是机器出故障,我原来的电池也是好的。然后觉得反正接电源也能玩就没管,带着充电宝将就着玩了一段日子,再后来4.0mm电源接口也开始接触不良了,总是玩得尽兴时就熄机,丢一边就慢慢积灰了。

楼主:
感谢楼下们的回复
虚惊一场 拿出来放了一个晚上
电池塞回去又可以充了
发现又可以了

感觉可能qc充电电流太大了
自我保护了

网友:
换掉或拆掉主板的法拉电容,像纽扣电池一样的那颗

网友:
是不是电压低了板子不动作

网友:
原装电池的话可要保存好,坏一块少一块,原装电池是用来切换系统的必备利器。

网友(2022-05-28):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下们的回复
虚惊一场 拿出来放了一个晚上
电池塞回去又可以充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锁电。楼主放心,psp的保护设计非常完善,不会轻易损坏的。
qc的充电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psp充电功率本来就不大,电流也不会很大的。正常不到1A  大约是0.6-0.9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