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20v电池包内阻的问题

楼主(2022-03-19):
大有20伏5.2安时电池,10节18650电池,整体内阻为38左右,单个内阻多少?我查了老半天,什么几并几串,电阻除数量啥的,整迷糊了,哪个大神们帮我计算下,抱拳了。

网友A:
五串两并,38/5*2=15.2,但是电池接口应该没有直连电芯,应该测得不是电芯内阻,电池拆开了直接测电芯内阻会准确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串两并,38/5*2=15.2,但是电池接口应该没有直连电芯,应该测得不是电芯内阻,电池拆开了直接测电芯内阻 ...

2并测不到单个电芯内阻,25R内阻12.多mΩ。

网友:
单个是十几到二十多一点 并联内阻会小于俩内阻和的二分之一

网友:
这不就是电阻串并联。

网友B:
三桑官方资料交流内阻是13.2mΩ,5串2并理论上应该是13.2x5/2=33mΩ,你测试的是38.8mΩ,38.8-33=5.8mΩ,多出来的这5.8是连接片和接插件的内阻。说明你的测试正确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桑官方资料交流内阻是13.2mΩ,5串2并理论上应该是13.2x5/2=33mΩ,你测试的是38.8mΩ,38.8-33=5.8mΩ, ...

非常感谢,

网友C:
我手边正好有三块大有电池,两个三星电芯的,测出来内阻分别40和41毫欧,一个海四达电池的,测出来44毫欧。都是买了半年一年的电池,使用次数不多,楼主的电池看来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边正好有三块大有电池,两个三星电芯的,测出来内阻分别40和41毫欧,一个海四达电池的,测出来44毫欧。 ...

我这是是新买的,正常我就放心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