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USB转RS232拿来做TLL用?

楼主(2022-03-19):
还有RS232转485如何拿来直接用做TTL   里面有常用刷机芯片。。如何引出TTL信号呢?比如SP3232.CH341.FT232.

网友:
Datasheet研究一下就知道了,没人愿意接这么大的活....

网友:
ch341本来就是ttl吧 拆掉另外的232转换芯片就行

楼主:
目前还没操作,根据别人告知的方法,直接从rs232上引出tx rx gnd能是ttl

网友:
签到红包买一个ttl  三五块钱可以搞定的东西

网友A:
可以买一个232转TTL。或者485转TTL,看你的现有设备。或者直接分立元件动手搭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一个232转TTL。或者485转TTL,看你的现有设备。或者直接分立元件动手搭一个。 ...

谢谢回复。目前已买了TTL。设备也不在手上,实在无聊有空时 看能否从板子转出TTL  因为我还是没理解教程上说得RS232 -TTL- USB    USB---TTL---485 为何中间TTL无法引出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