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维修LED吸顶灯 - 煤气灶大法换灯珠的诀窍分享

楼主(2022-03-19):
疫情封小区,快递进不来,人也出不去,除了核酸检测,家里大门都不让出。
结果碰上卫生间吸顶灯挂了,忍不了,可惜以前掳的LED存货都用完了,只好应急维修一下。
目测装修的时候被人骗了,一个垃圾山寨灯

之前已经修过一次了,灯板是12串2并,之前坏了6粒,短接大法顶替

看了一下非隔离恒流驱动,电容没鼓板子没焦,故障有九成在灯板

南阳台的灯也挂了一个月了,一直懒得修,趁机一起弄,结果只是线松了,重新插拔紧一紧就好了。

回到卫生间的灯板,有几颗灯珠明显变色

挨个量了一下,有一串短路,一串开路,

为了验证是不是真短路,用煤气灶烤下来这4颗不亮的灯珠,证明确实是两颗开路;一颗短路,与之并联的那颗正常

难道继续把这4颗灯珠短路凑合用吗,那样的话灯板上的珠子越来越少了,还是换灯珠吧,
找出来同款料板,厨房阵亡50%珠子被淘汰下来的,好歹还有12粒珠子是好的

煤气灶烤下来这12粒珠子,技巧很简单,一手灯板,一手镊子一直夹着灯珠,煤气灶最小火,
用外焰烤灯珠正下方,直到轻轻推下来,这个时候温度恰好,锡还没全化,这样灯珠受热时间最短,时间再长一点就可能烤烂了。

拆灯珠容易,上灯珠难,技巧也简单,焊盘涂松香,锡浆更佳,但是不在手边,
用烙铁400度给焊盘镀锡少量,把灯珠贴上去,烙铁给灯珠两边上锡焊接,万用表测试焊接无误之后,继续上煤气灶,一手灯板,一手棉签,同样的手法烤灯珠正下方,松香会先融化,然后灯珠下方的焊锡跟着融化,棉签轻轻压一下灯珠,把多余的焊锡压出来,使灯珠与铝基板贴合紧密,挨个操作,尽量减少加热时间避免灯珠热爆了。

基本上一颗灯珠三四秒钟就行了,顺利换完,24颗灯珠齐了,满血复活,又能顶一段时间了,等小区解封了再换新灯板

以上就是用煤气灶应急维修铝基板LED吸顶灯的技巧,欢迎批评指正~
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网友:
可怜的娃,也被憋在家里了

网友A:
哈哈哈哈,我刚才折腾完,快疯了,后面是烙铁下面加热,风枪上面吹,才勉强焊上去,灯珠是以前软灯带拆的,250度就能下来,现在这样的铝合金底板,360度一点用没有,再高烧焦了

网友B:
这手艺得传下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我刚才折腾完,快疯了,后面是烙铁下面加热,风枪上面吹,才勉强焊上去,灯珠是以前软灯带拆的, ...

这种灯板不能用风枪正面对着吹   只能背面吹板子   不然灯珠的塑料都化了 焊锡还没化   你风枪设置温度不等于受温温度   和气温  距离  风速 板子散热情况都有关系  最好是控温的铁板烧

网友D:
学习了,原来能这么拆灯珠啊,话说煤气灶会把灯板熏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原来能这么拆灯珠啊,话说煤气灶会把灯板熏黑吗?

天然气不会,液化石油气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灯板不能用风枪正面对着吹   只能背面吹板子   不然灯珠的塑料都化了 焊锡还没化   你风枪设置温度不 ...

我很赞同,铁板烧最好,恰好不在手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我刚才折腾完,快疯了,后面是烙铁下面加热,风枪上面吹,才勉强焊上去,灯珠是以前软灯带拆的, ...

热风枪吹板子背面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手艺得传下去

哈哈,瞎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灯板不能用风枪正面对着吹   只能背面吹板子   不然灯珠的塑料都化了 焊锡还没化   你风枪设置温度不 ...

有铁板烧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灯板不能用风枪正面对着吹   只能背面吹板子   不然灯珠的塑料都化了 焊锡还没化   你风枪设置温度不 ...

应该是这样的,实际还是有哪个加热台最好

网友E:
加热板最好用,灯珠不会烤坏。还有,LED的驱动可以减少点电流,减掉正常的1/3,可大大延长LED灯的使用寿命,亮度基体看不出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热板最好用,灯珠不会烤坏。还有,LED的驱动可以减少点电流,减掉正常的1/3,可大大延长LED灯的使用寿命 ...

加热板不在手边,只能用煤气了哈哈哈

网友F:
用过打火机的路过   本来灯条好的 换个新驱动灯珠烧了  着急用用打火机换了三个灯珠  继续用那个烧灯珠驱动又没事了 很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过打火机的路过   本来灯条好的 换个新驱动灯珠烧了  着急用用打火机换了三个灯珠  继续用那个烧 ...

其实昨天也试了打火机,干不动,背面都烧黑了

网友:
这种灯珠谁手里还没个百八十个备用嘛,以前卖五毛一只时候,买了二百多只,一直放到氧化也没用几个

网友:
没看见煤气灶,要差评

网友G:
煤气灶换灯珠火候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煤气灶换灯珠火候很关键。

是的,火候,一定要小火,手疾眼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