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跟风改台锂电充气泵(最新进展,保护板烧了)

楼主(2022-03-19):
保护板最大设计电流5A,启动瞬间可能电流远大于5A,经不住这么大电流冲击,管子烧了。

    尤利特的经典型号8113很多年前买的,用过好几次了,已经值回票价。看了坛上前辈改的锂电充气泵手痒痒,也改一台玩玩。
    第一张是成品照。肢解后量了下缸径30mm,外径34.3mm。

楼主:
可是散热片的内径是35.3mm,中间整整差了1mm,散热很差。剪了两条0.25的铝皮卷在钢套外侧,装上散热片,很紧,这样效果应该会好很多吧。

楼主:
找了个不知道什么上面的铝桶,看着像灯。40PVC管加热做电池内衬,组合在一起。插上电池严丝合缝。

楼主:
用玻纤板做电池接口板,用了双层。

楼主:
装上低压保护板。

楼主:
桶身另一头内嵌12v4010风扇,中间打一圈孔给风扇进风。

楼主:
端盖打孔,缸体转180度安装,把端盖装在缸体上。

楼主:
拆下原来的出气管,换上m8短接头。

楼主:
把铝桶拧上端盖,内部连好线。

楼主:
这就完成了。对了,原来的点烟接口拆了,换了个5521接口,平时用锂电,没电了可以插点烟器。

楼主:
风扇主要是给缸体散热,当然内部的保护板也可以沾光,大电流下也是有点热量的。

网友A:
我也有这个打气泵,09年买的,换了管子,其他都还正常用。
这么改麻烦了点,不如简单点,直接电池做个点烟器接口省事,你这就方便不需要拉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打气泵,09年买的,换了管子,其他都还正常用。
这么改麻烦了点,不如简单点,直接电池做个点烟 ...

我还是喜欢一体的。

网友B:
散热片是铝的吗?我记得有一款是塑料的,不是散热是防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片是铝的吗?我记得有一款是塑料的,不是散热是防烫的…

铝的,第一代产品,还没学会偷工减料。

楼主:
低压保护板烧了,估计过载了,想了两种方案:1,双板并联,增加电流。2,保护板拆了直通。还没想好用那种,双保护板也就10A,担心启动瞬间够不够,放电截止电压8.3v,对电池有个保障。

网友:
你这一个电池用不久啊

楼主:
还没试过能工作多久,不行的话可以上4.0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试过能工作多久,不行的话可以上4.0的电池。

怎一个我草了得

网友:
打高压电流十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