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米双模鼠标电池盖修复改磁吸

楼主(2022-03-19):
米鼠标的电池后盖一直比较松,一不小心把卡扣搞断2个,完全没法盖了,于是参考罗技的设计 ,改成了磁吸式。
手头只有这两个磁铁,小螺丝不记得是什么地方拆的,这下装上不会掉了,比原装的好。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啊,好多卡扣坏的地方都可以用这办法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鼠标 我第一次就把它 干坏了

网友:
有些鼠标面盖就是这么设计的,我记得小米无线鼠标2就是这样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