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12电源/苹果电源救急

楼主(2022-03-19):
就是T12烙铁的那款24V电源,正常使用三年了,今天用时没输出(上电时跳过一下24V,然后马上开始泄压),电容看着没问题

网友:
还是密集程度太高。我用一个比笔记本电源还要大的,到今年整10年了,啥毛病都没

网友:
这得按照开关电源原理,顺着排查问题了。交流滤波电路,PWM芯片供电电路,PWM芯片,开关管,次级整流滤波电路,电压反馈调整电路,保护电路。可能的点很多,需要排查确定。

网友:
这种就别修了,淘个二手的24V电源直接换上吧,又不贵。高压的我都怕怕的,为了个电源挂了就不值当了

网友:
这个东西如果你一点维修思路都没有,为安全着想建议买新的

网友:
如果你的外壳是针对苹果这个小体积设计的,那么更换很困难,只能找同型号的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