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台电x98平板更换电池

楼主(2022-03-19):
一年前闲鱼320元买的台电平板,最近电池怀孕了,把屏幕撑起来了,拆开发现是双电芯,其中一块变软怀孕了,应该是过充导致的,因为一直都是插着充电器使用,两电芯是并联的,拆了怀孕那块能点亮屏幕,但是一进系统就黑屏,于是乎把以前换下来的华为p9电池接上去,开机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A:
如果是并联,只用单电池也可以呀,另外一块也老化了。

网友B:
并不是过充,只是长期满电聚合物容易鼓包。长期亏电也会鼓。

网友C:
我还有台X98 AIR II,刷成单安卓不知道咋刷回去了,主要是没线接鼠标...

网友D:
我的X98 air 3G,去年8月坛子里1W5 M币就卖了

网友E:
单个电池电流不够大,所以会死机,换这种机子的电池最好要两个一起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并联,只用单电池也可以呀,另外一块也老化了。

是并联的,接到主板电压4v这样,单电池估计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过充,只是长期满电聚合物容易鼓包。长期亏电也会鼓。

是的,长期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台X98 AIR II,刷成单安卓不知道咋刷回去了,主要是没线接鼠标...

这种x86cpu跑安卓很鸡肋,刷抖音都卡得要命,官网有刷机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X98 air 3G,去年8月坛子里1W5 M币就卖了

这么便宜吗,这种平板装些旧游戏还可以玩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个电池电流不够大,所以会死机,换这种机子的电池最好要两个一起换

原来如此,还以为电池板单电芯不输出

网友:
好像还要搞什么散热贴之类的吧,平板都是软包,要换质量好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x86cpu跑安卓很鸡肋,刷抖音都卡得要命,官网有刷机教程

我教程我知道,关键是要用鼠标,没那种转接头...

网友F:
家里的iPad吃灰好久了。。。。。

网友:
台电的x10,不敢升级,卡卡的

网友G:
台电的山寨做工,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家里的iPad吃灰好久了。。。。。

可以给小孩看动画片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台电的山寨做工,拆过

本来就是个山寨品牌

网友:
我的一个平板也是电池鼓包,把主板撑变形了,屏幕撑裂了,唉,电池做成可拆卸的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