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完败,手电筒改装失败。后续,忍痛割爱后成功

楼主(2022-03-19):
有个手电筒,原来是外接电源傻充,后来买了个充放电模块,做了个typec输入,接圆头输出接手电筒充电的转接充电线(可翻看之前发的贴子)。使用正常,但走到哪都带一个这个转接线不方便。今天有空,就拆开来改。空间有限,就把手电中原电路板除去不用,画出电路图后直接接线使用。手电后盖打洞锉刀修改,改出一个typec的插口。充电板用热胶条固定。焊接完,试机正常。正准备愉快地关盖收工,结果发现塞进去螺盖旋不上。仔细一测量,充电板长了0.5公分。前功尽弃。----后续,大家的建议都很合理,考虑到充电板已经用502和加热胶棒牢固地粘在手电后盖上,再拆和再焊接线很麻烦,就采取了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拆除一个电池。这下完美了。只是手电上的数字显示电量充满也只有一半,还好显示剩余时间还可以(原来的一半)。电池如图,广西卓能,2200mah。

网友:
尝试用接口小板,4056充电板横放,或者找更小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某宝上有指甲那么大的充电板,18.5X18.5毫米,横置应该可以塞进去

网友A:
找小板,横放,实在不行去掉一节电池

网友:
有那种带固定座的tpc口 是用于有线键盘改键线分离用的       然后这个充电小板可以放在电池侧面和外壳中间

为了散热可以在充电板芯片侧和外壳中间塞导热豆腐

网友:
0.5cm不是很长,可以前后修剪下,应该可以装入

网友:
謝謝分享 不行就得换18350电池。

网友B:
十八公分都进去了,多这0.5公分还是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八公分都进去了,多这0.5公分还是事?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网友C:
抄起eda重新画一块板子吧

网友D:
充电板放外面,做个USB火柴盒连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抄起eda重新画一块板子吧

这个主意很妙!

网友:
找内置充电的电子烟拆

网友:
打磨打磨应该放的下

网友E:
实在不行就外置充电模块,黏在外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板放外面,做个USB火柴盒连接线

原来就是外置充电转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在不行就外置充电模块,黏在外壳上。

早知道就不改了。电筒自带的电路板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抄起eda重新画一块板子吧

没有那个技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小板,横放,实在不行去掉一节电池

大结局,就是去除一个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