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拆修睿登AT34 USB彩屏测试仪

楼主(2022-03-19):
前排提示:为节省您宝贵的时间,您可直接阅读帖尾红色文字以获取本帖核心内容。

坛子里兑换的睿登AT34 USB彩屏测试仪,贼好用,平时挂固态硬盘跑个RDT什么的,爽的不行。
但是捏,有个缺点,USB头子容易被掰断,此次发帖之前已经断了不下3次了
头几次分别是USB公头固定端的两个腿完全断开,USB数据PIN脚焊接点完全断开
今晚上下班回出租屋,照常拿起充电线给手机续命,疏忽大意踢了一脚USB数据线,然后悲剧了.....
有了前几次的经验,轻车熟路拆开外壳搞接头,这次干脆一点,屏幕焊下来安心搞接头,
公头拆下来,调整数据PIN脚角度,洗板水清理焊盘(头几次偷懒,残余松香已经挡着焊盘看不到了),
按住头子,USB公头加锡直接焊主板上,焊接PIN脚,焊接屏幕。
焊接好后开开心心上电,然后咯噔一下,心想完了.......屏幕不亮......
最初担心是屏幕没有焊接好,然后拆下重焊,再测试还是不亮
这时候就担心是不是单片机被静电击穿了,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加焊单片机
还是没卵用,此时已经慌了,心想好不容易兑换的工具就这么玩完了?
去万能的某宝查了下,好家伙40多软妹币呢,有点贵哦......
然而身为一名混坛子的老坛菜鸟肯定是不死心啦,查供电跑电路,查到LDO没有输出,怪事哦?
LDO输入输出脚量一下,输入0.4V左右,输出0.1V跳动(万用表不咋的,可以肯定是误差了)
明显不对,查USB供电,5V正常,此时已经开始怀疑LDO后级短路了
查保险电阻,15Ω,正常(然而事实证明正常个毛线),测USB 5V到15Ω的1端,蜂鸣档滴滴滴正常
测15Ω的2端到防反接二极管,万用表蜂鸣档正常,上电再测,15Ω 1端5.01V,15Ω 2端0.4V

我此时的表情只能用“黑人问号”来形容

不对头,断电再测一把15Ω电阻,蜂鸣器断断续续的,怀疑虚焊,烙铁伺候,
再上电,15Ω 2端还是0.4V,此时一万匹草*马奔走而过,到此还是怀疑LDO后级有短路,
拆LDO之前,先拆了15Ω电阻测量一把,
结果显而易见了,断了,15Ω变成了无穷大,这下好了,元凶找到了
考虑到有可能是后级短路烧了这颗电阻,安全第一,整了根细铜丝换上去

再上电,屏幕正常点亮,开心!
断电清洁、拍照记录,装机!
编辑发帖,行云流水,哈哈。

---------------------------------------------------------------------------------------------------------------------------------------------------------------------------------------------------------

附微距高清(大概)图片:

总结:
睿登AT34 USB彩屏测试仪是个好工具,但是USB口容易被物理损坏,建议广大坛友平日做好防护(加锡固定保平安),且非必要勿长时间连接(至)USB,
遇到问题先查供电,再查其他先行信号。
此贴仅作分享睿登AT34 LDO供电部分保险电阻(丝印150,值15Ω)损坏维修之用,大概率巧合事件,请谨慎参考!

最后,提出疑问“贴片电阻这么不靠谱的么?”
欢迎广大坛友聊天、吹牛以及分享经验。
感谢阅读!

网友:
没遇到过掉头这种情况,感觉不是普遍问题吧

网友:
我也换了两个,都正常

网友:
板子受力把电阻拉裂了吧?碰到过电路板装壳里用卡槽固定,间隙留的太小工人硬往里怼结果一定比例的贴片器件给拉裂

网友:
我的没用多久usb座就接触不良啦

网友:
我的睿登已经寄了很久了,后来差不多的价格买了维简的A2L,只能说各方面都完爆了

网友(2022-07-05):
最近入手一个96p,恶补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2024-11-17):
35v的ldo,刚才把我的超压输入了36v,看来没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