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怎样拆铁壳U盘

楼主(2022-03-19):
怎样拆铁壳U盘

网友A:
当然是这么拆咯 这小铝片用了很多年了 很好拆 看到东芝标就知道是正品金士顿 就是速度慢的一批

网友:
嘿嘿,要是我就暴力拆解了

网友:
自制了“专业工具”,拆起来更方便!

网友:
不是应该破拆外壳取出内芯吗?

网友:
燕尾夹最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这么拆咯 这小铝片用了很多年了 很好拆 看到东芝标就知道是正品金士顿 就是速度慢的一批 ...

黑胶体就是再好又有啥用???

网友:
这个牌子能看到正品,实属不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这么拆咯 这小铝片用了很多年了 很好拆 看到东芝标就知道是正品金士顿 就是速度慢的一批 ...

这个工具怎么弄的呢,挺好用的

网友:
我用回形针弯一个L形。
其实勾住一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工具怎么弄的呢,挺好用的

我是用的废旧灯条的铝板 头部用锉刀磨成这个形状刚刚好卡住U盘里的小槽 勾子形状根据卡槽空间自己慢慢调试 这种铝板比回形针铁丝那些更好受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黑胶体就是再好又有啥用???

确实没啥用 黑胶体也就TF卡有点用 黑胶U盘速度太慢 用习惯了3350与2246的U盘用不惯速度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没啥用 黑胶体也就TF卡有点用 黑胶U盘速度太慢 用习惯了3350与2246的U盘用不惯速度慢的 ...

不是速度的问题,是品质的问题...

网友:
有很多这样的 优盘,金士顿的,

网友:
我是用勾针拆的,也好用。

网友:
我这怎么拆??我早想拆了,苦于没智慧

网友(2022-08-25):
如果早一些时日看到这个帖子,我的优盘就不会被损坏了

网友(2023-08-29):
直接尾根暴力拆,10秒完活儿。
内芯实测:Alcor Micro(安国);
主控型号:AU6989SN-GTB [F206] - F/W D502;
协议版本:USB 2.00
电力消耗:100mA

直接下载AlcorMP(11.12.26.00)量产,现修复完毕,某宝买个壳子装上,完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