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开关的问题

楼主(2022-03-20):
手上有一些小开关,看技术手册上写的通过的电流不大,有的才0.1A,但是为啥说明上12V可以跑0.1A,60V可以跑0.5A,难道12V不能跑0.5A吗?请知道的兄弟指导一下。

网友:
傻,这是承受最大电流的开关,不是什么跑。。。12V0.5A,可以当60V0.1A。反过来60V就不能当12V,耐压不一样,只能大不能小。

网友:
楼上没仔细看参数

网友:
明显是描述复制错了 60V档前面还多了个电流。。

网友:
参数印错了。

网友:
看功率和耐压算。规格书可能写错了

网友:
这参数不对,不超耐压,电流都按最大值的那个看,更不存在低压电流值比高压的小

网友:
我认为是看串了,它应该是一个尺寸的元件,然后根据客户的要求和价格,可以做出来的电压电流值。也就是12V0.1A的是一种结构和材料,60V0.5A的另一种。

网友:
应该是这个开关有多种型号,支持不同参数,不是干逼逼就一个开关具有这么多参数能力。

呵呵呵

网友A:
楼上说得对,应该是有多个型号的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对,应该是有多个型号的开关

楼主说的应该是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继电器。

你从哪里能看出来是继电器?

网友:
开关的触点接触面积与材料决定通过的电流,同样大的触点,通过电压低,电流就小,电压高,电流就可以大一点,反正不能超过触点的承受力。

网友:
系列指标,说明有不同型号啊,每个参数对应一个型号

网友:
参数不对,不超耐压,电流都按最大值的那个看。

网友:
听说过秦武王嬴荡不?没事逞能,举啥鼎啊,把自己砸死了吧?还有秦琼怎么死的,据说是当众巨鼎,努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