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华PT923光猫,自换后路由模式有部分网站打不开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2-03-20):
如题,我们这边四川电信,现有一个全千M的友华PT923光猫自行更换,从原光猫里获取到LOID,VLAN号等相关信息,因为不能获取到电话鉴权密码,加上目前家里没有座机,所以座机电话功能忽略。(如果有办法能获取的大哥还请指点一二!)主要是为了使用这种光猫的(PPPoE路由桥混合模式),现在在光猫的宽带设置处,只保留了2个连接: 4_OTHER_B_VID_43,6_INTERNET_R_VID_1450,(ITV还是要看的),目前网络能连接,电脑上可以使用路由上网,也可以同时拨号。但是最重要的来了,下接一个无线路由器使用的话,手机上刷短视频会报错! 电脑上用路由模式上网的话,个别网站打不开,会直接跳到 : http://192.168.1.1:8080/cgi-bin/index2.asp这个页面来!   因为更换的光猫没有在我们这边电信入库绑定,所以并不能直接由LOID注册下发数据,估计是没有正常完成这个注册流程,导致光猫配置文件里缺少配置数据而导致使用异常~请教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神帮指点一下! 感谢感谢。

网友A:
1.刷短视频报什么错,网络是否正常
2.Telnet进去可以改好像,多找找教程,我记得有

网友B:
2次 nat要做 dns 转发 ,或者手工设置 d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刷短视频报什么错,网络是否正常
2.Telnet进去可以改好像,多找找教程,我记得有 ...

网络PING正常,个别网站能打开,有些会跳转注册页面。你说的教程找了全网,也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次 nat要做 dns 转发 ,或者手工设置 dns

和DNS无关,个别网站是正常的。

楼主:
自己研究解决了。。。
tcapi set deviceAccount_Entry registerStatus 0
tcapi set deviceAccount_Entry registerResult 1
tcapi commit deviceAccount_Entry
tcapi save
telnet下运行这4条命令就可以手动完成 光猫注册,不会再跳转到注册页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