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做个STC32G实验板,买2片STC32G12K128芯片测试一下它的SPI。

楼主(2022-03-20):
     近段时间看到网友晒STC32G12K128,查看过对应的资料及价格,淘宝价格6元,比STC15W4K48还低,买2片回来试试,并画了实验板,打样回来进行测试。
     电路图如下,电路图上有1.3寸的LCD转换板,及时钟DS3231、W25Q及旋转编码器小板。

去嘉立创打样回来的板。

焊好元件,时钟小板没焊元件,日后用到再焊。

测试SPI接口的1.3寸液晶,是ST7789,分辨率为240*240.

如用单片机的普通SPI,单色全屏刷新需时0.5S,如用高速SPI,用24M时钟,PPL选择144M,全屏刷新需时0.23S。程序是用官方的实验程序改写的,看程序对于24M是进行2分频,如把程序中的主频率定义改为25M,程序却时1分频的,所以同样是用24M频率写入单片机,全屏刷新需时0.19S,当然稳不稳定需实际应用才知,下图是用单片机设置33M时钟的刷新时间,需时0.16S。

以下为测试程序,只是简单写一下全屏刷程序,仅供参考。

网友:
以前这价格可以买STM8L51之类的了,现在没关注不知道了

网友(2023-04-28):
STC32G12K128实际是有3组SPI, 都可以DMA支持,速度可以到 35M/2 = 17.5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