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小爱音箱PLAY LX05改成aux输入

楼主(2022-03-20):
求助下小爱PLAY改aux输入.当做电脑 音箱使用.win7蓝牙  用不了.想改成有线试一试不知道怎么改.无法上传原图见谅

网友A:
AUX是输出用的,win7是蓝牙适配器无法驱动吗?正常就是喊小爱同学蓝牙配对,然后去搜蓝牙设备就ok了

网友B:
蓝牙用着不香吗?楼主是电脑没有蓝牙设备吧?买个蓝牙适配器装上就行。

网友C:
找音频芯片图纸找输入端自己在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X是输出用的,win7是蓝牙适配器无法驱动吗?正常就是喊小爱同学蓝牙配对,然后去搜蓝牙设备就ok了 ...

D电脑搜不到找不到蓝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用着不香吗?楼主是电脑没有蓝牙设备吧?买个蓝牙适配器装上就行。

有延迟每次电脑开机 都要重新链接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音频芯片图纸找输入端自己在接线

是找到了.

网友D:
改了也没意义 都是单声道

网友E:
我的第一代小爱音箱,win10蓝牙可以用。

可以说win10在蓝牙支持方面突飞猛进,之前的系统要用蓝牙装的驱动动辄几百兆。

到win10直接即插即用了。

每次开机都会自动链接,要不想连接,叫音箱关闭蓝牙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第一代小爱音箱,win10蓝牙可以用。

可以说win10在蓝牙支持方面突飞猛进,之前的系统要用蓝牙装的驱动 ...

还是很麻烦.win10也不怎么喜欢用....而且每次开机 都要手动链接才能用.放电影还有延迟.我太懒了想将就音箱改一下看看.这样没延迟开机也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了也没意义 都是单声道

看电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