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X200;你拆大红袍,我装大红袍!首次换电三洋18650,续航1小时算成功~

楼主(2022-03-20):
阶段性也对接成功,晚上有空再上机试。
联想本换电锁电的争议多,业余选手不会解锁,只是粗糙的烙铁换个电芯。当年论坛商城兑换的4节三洋18650FM  2600mah,另两节是联想电池拆的浅蓝头,两节并联内阻都差不多25mΩ左右。

X200原电池只能几分钟就  0% 。首次换电也算成功了。之前不断电嫁接3串21700电池测试后可行,电源管理电池信息: 1-主电池:  条件  差, 但显示可以1小时以上,实测40分钟后就不试了。今日对接好三洋基本顺利。。

网友:
你怎么能把外壳拆的如此完美呢?

网友A:
电池串联至少要找同一批次的,不然很快玩完

网友:
用电池管理器再重新校准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串联至少要找同一批次的,不然很快玩完

更新当晚装机测试可用!

要求也不是太高, 4节是论坛同批次的三洋, 2节是另一个笔记本正常电池拆的。内阻差不多,凑合吧,能顶1个小时就行。

网友B:
新旧串着会不会很快就老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旧串着会不会很快就老化了

内阻不一样串起来才会容易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阻不一样串起来才会容易坏的吧

有保护板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旧串着会不会很快就老化了

都不新,论坛兑换的也有些年了。实用情况看了,对比三洋 LG能优秀多少。。

更新2022.3.21,校准电池,联想电源管理-电池维护-电池标尺重新设置,出现一次保护,没检测到电池,应该是充电100%时有保护现象。待续~

网友D:
你这是换了2回。。。运气不错。。。
不过就看实际能用的时间。。。还有你用了2批次的18650.。没仔细看你有没有测六节的电阻。。。希望别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换了2回。。。运气不错。。。
不过就看实际能用的时间。。。还有你用了2批次的18650.。没仔细看你有 ...

是两批次,一个是别的联想本拆出的电池。 容量型电池内阻40mΩ左右。 6节差不多

网友:
我的神舟电脑也是不断电换的,换的小米充电宝拆出来的6节,效果嗷嗷叫

网友:
有工具就是方便

网友:
我就想知道怎么把原来电池完好无损拆出来的

网友:
个人换笔记本电池,除了要不断电更换,不被锁电,还有一点就是外壳的无损拆解和粘合。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断电就锁死 换电芯要一直通电 当初r40e搞废了一个电池

网友:
初始电压,不会是两串电压4.1V左右,有一串电压是3.8V吧?

网友:
能把桌面给个全图不?

网友:
我笔记本都坏了,电池还没坏。。。

网友:
串联的话,电芯一致性更重要,但业余条件下筛选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