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21v电动扳手电池不耐用

楼主(2022-03-20):
两并五串,拆开发现其中有一两组电压比其他低,直接换掉这两组电压低的可以吗,有三个电池,电芯是一个牌子。

网友:
建议买新的

楼主:
公家的旧扳手  不值得投资了

网友:
能换单独的 但是换了 也可能用不太久 因为内阻容量啥的不匹配

网友A:
直接打申请报废,然后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打申请报废,然后解决了。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B:
公家东西最受不得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家东西最受不得抠

害自己,何必呢...

网友(2023-01-14):
公家东西么,应该换新的!
毕竟是生产力工具来的!

网友:
我买回来都是直接改的平衡充接口,我觉得这样寿命会长一点

网友:
公家的东西,申请换新电池。或者直接整套换。自己用的话就自己组电池包。

网友:
电池组容量及内阻都不一样所致,能用的电量取决于最差那一节电池的容量。重新配对不如买新的。

网友:
先变公为私再说,不然就当没这回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