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怎样给硬盘装个wifi?

楼主(2022-03-20):
知道有wifi硬盘,但需要wifi连接器,而且有点贵。有钱的别bb!
我想是否可以利用旧手机的wifi功能,怎样连接一下。使硬盘能有wifi功能!希望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反向思维,不如给无线路由器接个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向思维,不如给无线路由器接个硬盘

这个比较容易实现,楼主说的这个应该有难度。

网友:
2楼建议可以考虑下,再就是自己组个nas如果楼主不嫌麻烦

网友B:
手机支持OTG可以的,硬盘连接手机,手机开热点,再写一个专用的软件就行了

网友C:
以前金士顿有一个产品,叫移动SD读卡器,就是读卡器里面放个电池,装个AP,手机可以通过无线访问SD卡,这个无线读卡器上还有个USB口,可以外接硬盘,这就实现了硬盘的无线连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手机支持OTG可以的,硬盘连接手机,手机开热点,再写一个专用的软件就行了 ...

如果旧手机支持OTG功能,这个应该行得通,但是要另外加个电源给硬盘供电,否则手机带不动机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旧手机支持OTG功能,这个应该行得通,但是要另外加个电源给硬盘供电,否则手机带不动机械硬盘。 ...

有带供电头的OTG线,这样就行了。

但....很多手机的OTG是usb2.0的,这个略惨烈

网友:
无线移动备份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旧手机支持OTG功能,这个应该行得通,但是要另外加个电源给硬盘供电,否则手机带不动机械硬盘。 ...

恩恩,得给硬盘单独安排个电源,某宝有成品

网友:
二楼的方式是可行的。

网友E:
我一开始就和楼主的想法一样,给硬盘装个WIFI,后然一步步入坑
1, 110元买了一个斐讯N1,刷了小钢炮系统接了两块硬盘,真香啊,然后知道jellyfin,N1运行jellyfin有点不稳   然后考虑群晖
2,查了很长时间某鱼120元入了 N3160主板 ,比N1更好用了,只不过没有N1省电。20瓦

网友:
上客云做nas算是最低成本的壳吧

网友:
买个带外接供电的usb转sata数据线,再买一个otg线,就可以实现用手机读写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金士顿有一个产品,叫移动SD读卡器,就是读卡器里面放个电池,装个AP,手机可以通过无线访问SD卡,这个 ...

很早以前、单反照相机有一种无线传输储存卡、跟你说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开始就和楼主的想法一样,给硬盘装个WIFI,后然一步步入坑
1, 110元买了一个斐讯N1,刷了小钢炮系统接 ...

很好的DIY、科普一下啊~

网友:
带WiFi的移动硬盘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