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兆信RXN-305D更换可调电阻后电压乱跳维修

楼主(2022-03-20):
咸鱼淘的可调电源rxn305D,原来更换了两个可调电阻以为正常了就扔一边一直没用,今天拿出来发现电压显示一直乱跳,比如调整成10伏,一会就跳到9.5伏,一会又10.2伏,重启后又变成8.3伏不变了,毫无规律,而且带个12伏灯泡电压立刻被拉低到四五伏,电流可调调到最大仍然如此,开箱检查发现大电容一角开焊,加固后带载问题解决,但是电压显示仍然乱跳,开始怀疑是可调电阻接触不好,用万用表检查输出电压很稳定,确定是表头显示问题,打开顺着表头可调电源线路发现又个TL431稳压芯片,它的控制角和阴极直接相连,阳级接地,测量k端,发现它的电压有时候2.5伏,有时候达到2.7伏,2.9伏,怀疑它有问题,焊开两脚测量正常,重新焊接好后故障依旧,最后想着超过2.5伏肯定是不正常,由于没有贴片431,找了个直插的代换后,完美解决,显示稳定!故障终于排除!

网友:
不错,一次成功的修复

网友:
我们公司的这种电源电压跳都是换了电位器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