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机笔记本hp摄像头接线求助 已解决

楼主(2022-03-20):
拆机摄像头改usb,看别人简单就接线成功了,我就在咸鱼买了几个惠普摄像头,找到地线,就是找不到5v,卖家说别人改造的5v需要飞线,不知道什么意思,各位有懂的吗、怎么找4条线,他后面的线序没有用,对不上的。
感谢坛友的帮助,这个板子黑色接口(和线序一样)和金色焊点不是对应的,需要万用表测试,然后en接5v就可以出图了

网友A:
板子背面标识就是正面焊盘对应的点啊,可能EN脚需要飞线开启

网友B:
后面不是线序吗?照着接,PW_EN不是接5V就是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背面标识就是正面焊盘对应的点啊,可能EN脚需要飞线开启

线序可能不一样,gnd在最边上,然后你说的en接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不是线序吗?照着接,PW_EN不是接5V就是接GND

线序可能不一样,gnd在最边上呀,是哪里问题

网友:
楼主想怎样玩?我之前拆出不知道扔哪去了,关注你的研究

网友C:
线序对应的是黑色座子的,不是测试点的,你自己对照座子走线找对应的测试点就行了

摄像头貌似30万像素(640x480)的,也就玩玩而已,画质太差,也就足够认出你是谁的那种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序对应的是黑色座子的,不是测试点的,你自己对照座子走线找对应的测试点就行了

摄像头貌似30万像素(64 ...

en接-还是+

网友:
我的笔记本摄像头是3.3V供电的

网友:
笔记本摄像头一般都是3.3V供电

网友D:
我也有几个笔记本用的720P摄像头小板,焊上四根细线后直插USB口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几个笔记本用的720P摄像头小板,焊上四根细线后直插USB口就能用。

就是diy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