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手机拍摄的视频微信不让发送

楼主(2022-03-20):
手机录制的,微信上选择打算发送,结果微信说视频格式不支持。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上传到收藏,然后再转发出去,不过文件大小会有限制。

网友:
手机直接发视频是会被压缩的,某些特殊格式的没法识别就会这样显示了。直接发文件应该是可以,只是有大小限制。

网友:
手机设置一下视频格式?

网友:
什么手机?反正苹果手机设置HEVC格式微信也能发送,而且最新版能发送原始视频,不会压缩了。

网友:
我的手机不提示不能发,而且真能发送,只是接收端只有声音没有图像,显示黑屏,手机和电脑端都是这样,显示文件只有几十kb,而我手机拍摄的是1080p的文件

网友:
为什么要用这垃圾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