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KAWH 858热风枪拆解

楼主(2022-03-20):
一个旧热风枪拆开清理了一下

网友A:
里边这么复杂的电路,还炸过稳压管了

网友B:
楼主没拍仔细,例如主控IC的型号、风扇的型号规格都没拍出来。

网友C:
这热风枪看起来像是捡的,成色很差,全是灰尘

网友D:
我有个这种手柄风枪  被我改到和T12共一个壳子去了   我的带数码管显示的  前几天提起就报S-E 检查发现热电偶断了  发现买一个风枪手柄要最少50以上  有的更加黑 要一百多 还有卖230的  要疯

于是吧发热芯拆下  吧位于中间陶瓷管的热电偶打的断丝尾部热缩管去掉一截 向前面推到底    这样就露头了   和另外一根扭接  然后先拿可调电源开40V3A

烧几次都不行(变短了并没有熔接)   后来用12V电池组 也不行(温度低不能熔接整个发热)  用防风打火机烧温度更低 只是烧到发光

后来拿出36V电池组 一下搞定  测试不在报S-E了 可以加热了

总结:  热电偶氧化烧坏直接原因是 这类风枪设计不好   在开机未达到设定温度的时候全力加热 以至于 发热丝都被加热到发光 这就导致热电偶的其中一根耐不住  导致氧化  长期氧化  最后断裂

网友:
这个跟我的差不多呀,凑合能拆F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这种手柄风枪  被我改到和T12共一个壳子去了   我的带数码管显示的  前几天提起就报S-E 检查 ...

尝试换电阻值更大发热丝,尽量让空占比全开,最大摄氏度只有300多点,比自带小阻值发热丝耐用些。有些厂家热风焊台发热芯,温度反馈导线颜色相同,通过磁钢吸力,区分铜铁导线极性比较坑。黄花905c烙铁最大温度,发热芯经常故障,换了几次焊接大焊点成本高,估计一开一关调温设计缺陷,只能最大300摄氏度,没最初加白炽灯调光开关60瓦烙铁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边这么复杂的电路,还炸过稳压管了

没有炸管,还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热风枪看起来像是捡的,成色很差,全是灰尘

说对了,废品站5元一斤买了一堆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拍仔细,例如主控IC的型号、风扇的型号规格都没拍出来。

搜了两个风扇电压24伏

网友(2023-07-20):
这种里面都有个涡扇,轻便小巧,风也有,就是感觉不到风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