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电动工具润滑脂

楼主(2022-03-20):
最近因疫情影响一直在家办公,几乎没啥事干,把家里一堆电动工具拆了装,装了拆,有几把工具润滑脂干了,想着买点润滑脂补充一下,某宝一看彻底晕了,看网上的维修保养视频也是完全没有标准,有用美孚222的,也有用通用2号润滑脂的,还有直接用普通黄油的,翻了大量的论坛和网站,最后找到一些东西供坛友参考吧。
1.美孚222适合普通电锤和冲击钻,转速不超过1000的基本可以正常使用
2.气缸最好是用气缸专用的润滑脂,这个网上比较好买
3. 2号通用润滑脂大部分普通工具可以直接使用,市场比较常见
4.高端工具最好还是用原厂的润滑脂
找到一篇关于电动工具专用润滑脂的论文,长城ES系列,某宝没有找到卖家,阿里巴巴有大桶的出售,折合每公斤50元左右,但是没有找到实物图片,下面附上原文截图。

阿里巴巴截图

阿里巴巴截图

网友:
感谢分享 记下了

网友A:
2号通用润滑脂具体是哪一款 搜不到 好多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号通用润滑脂具体是哪一款 搜不到 好多牌子的

长城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资料,感谢分享。

我查到长城13年通过了博世的试验,目前怀疑博世的电动工具润滑脂是长城供的

网友C:
看了还是没推荐的,有便宜靠谱的油吗?

网友D:
工具有三种损坏,第一种过度保养损坏,第二种正常保养使用损坏,第三种从来不保养使用损坏

网友E:
感谢分享,找资料看到过这篇文章,后来问过长城经销商早停产了,去年问虎头,有长效电动工具润滑脂和高速电动工具润滑脂两种,已测试效果杠杠好,长效那种适合电锤电镐,高速的适合角膜机电钻的高速齿轮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还是没推荐的,有便宜靠谱的油吗?

没有,唯一感觉靠谱的就是博士的牙膏管,225ml 75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找资料看到过这篇文章,后来问过长城经销商早停产了,去年问虎头,有长效电动工具润滑脂和高速电 ...

我看阿里巴巴上有这个,感觉不像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具有三种损坏,第一种过度保养损坏,第二种正常保养使用损坏,第三种从来不保养使用损坏{: ...

哈哈,对呢,新工具乱保养就容易坏,便宜的工具路边摊随便收拾一下一直用

网友F:
感觉楼主像是初中生,什么都相信书本,记住尽信书不如无书!其实个人感觉低速重载的地方用黄油之类的润滑脂,轻载的地方用缝纫机油就挺好!

网友:
电动工具一般用2号二硫化钼,气缸要专用的

网友:
米沃奇官网有大多数工具的维护指南,好像有3种润滑脂 但都是代号,搜了搜亚马逊倒是有不过价格贵几百块。我都是随便加的。

网友:
无论谁推荐的都没用,只有无装油最好,不要随便换油

网友G:
2号通用润滑脂就可以啦!  美孚222粘性较大 阻力较大。家用电锤不可能连续工作半小时的,不需要啥高温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楼主像是初中生,什么都相信书本,记住尽信书不如无书!其实个人感觉低速重载的地方用黄油之类的润滑脂 ...

黄油属于钙基脂,不耐热,摩擦阻力大,存储短,被二硫化钼锂基脂代替了吧。个人知识有限,又不是专业的,多看看还是有用的。

网友:
买一罐 美孚滑脂mp  就行了 锤钻都可以用   222不适合电动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G:
2号通用润滑脂就可以啦!  美孚222粘性较大 阻力较大。家用电锤不可能连续工作半小时的,不需要啥高温性能 ...

东成冲击钻应该就是222,我拆了两个都是,手钻大多是黄色系的,大部分应该是通用的2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