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明纬SP-240-24电源拆解

楼主(2022-03-20):
最近入手了一个明纬电源,打算做T12的。觉得s350太大了就看呀看,看到了这个电源,感觉比较小巧就入手了,话不多说下面上解刨图

09年的古董了,做工还不错,到手研究了一下这货还带PFC电路

补充两张细节图

跟他大哥一比大哥明显要沧桑的多

网友A:
大品牌的电源设计就是不一样才十安的电源用了两个20A的整流管并联沉余量很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品牌的电源设计就是不一样才十安的电源用了两个20A的整流管并联沉余量很大呀 ...

做工确实不错,一开始都不知道还带有PFC电路,研究一下才知道的,体积也小巧

网友B:
看看怎么改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怎么改可调

没法算搞那个,前边搞个面板改T12的

网友:
我也有两个,给台锯供电杠杠的,能锯动细木工板,堵转了会自动保护,延迟3秒后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