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宁雨增压泵控制板维修

楼主(2022-03-20):
家里三层楼用的增压泵,用了好几年了,最近突然坏了。三楼不用泵完全没水。通电控制板不亮,拆开发现继电器炸了。

先直接跳过控制板,电机电容直接接市电,测试电机正常运转。
去外面电子杂货铺买了个继电器替换上,原来是30V现在换了12V,因为电路板上也有标识12V供电控制继电器。控制板上零火线的线路也炸没了,补上线。

传感器电路的六脚芯片,完全看不到型号。

在家先测试下,亮了,因为没接传感器所以有错误E1。

装上可以用了。

谢谢各位看官!

网友A:
这贴片的焊功和我的一样

网友B:
EMM,你原来的继电器就是12V的啊
要看左半边
以及型。。。112DMF。。。指12V
就是没想到会烧成这前,旁边的12V的电路反而啥事也没

网友C:
电机启动这个用继电器,通断寿命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贴片的焊功和我的一样

贴片工艺还可以,只不过原来有防水层,继电器炸了产生高温把防水层也融化了,而且后期我还补焊检测过,所以看起来乱七八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M,你原来的继电器就是12V的啊
要看左半边
以及型。。。112DMF。。。指12V

我以为看30VDC,在外面都没这种继电器。本来看炸成这样没指望能修好,没想到给电路供电竟然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启动这个用继电器,通断寿命有限。

这不是急着用吗,外面只能买到这种继电器,反正3块钱一个,坏了再换

网友:
12A 125VAC
12A 30VDC
是指继电器本身触点通断带载能力允许的最大电流容量和电压等级,不是代表继电器的线圈工作电压,YX202-S-112DMF这个才是继电器型号和线圈工作电压,烧成这样是水泵长时间工作或频繁启动导致,建议更换外置带插座那种工业继电器会安全牢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