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C SL-5KVA不间断电源 里面的大变压器是不是可以拆下来做电焊机呢

楼主(2022-03-20):
这么大变压器是不是可以拆下直接做电焊机的呢?

网友A:
别浪费,把它卖了可以买个好电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浪费,把它卖了可以买个好电焊机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强烈同意楼上两位

网友:
支持楼上三位观点

网友B:
强烈同意并支持楼上的所有观点

网友:
楼主说 ,你们同意我不同意

网友C:
这么大功率的UPS,电池居然输入是48V的,这要多大电流啊。

网友:
这个变压器交流输出24V左右,可以直接做电焊机,但是不容易起弧,偶尔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D:
拆了就可惜了,卖了吧

网友:
48V 3000W  还可以啊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了就可惜了,卖了吧

很重,有人会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浪费,把它卖了可以买个好电焊机

卖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功率的UPS,电池居然输入是48V的,这要多大电流啊。

拆知道,至于其他的不懂,需要大师们的指点。

网友E:
电焊机还是直流的好用,交流的总感觉用着难受(可能是我水平太菜)。家里有个老式电焊机,我给改成点焊和电焊两用的,但是变压器电焊感觉不舒服,又闲鱼买了一个二手瑞凌zx7-200,直流的用着真舒服,还便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焊机还是直流的好用,交流的总感觉用着难受(可能是我水平太菜)。家里有个老式电焊机,我给改成点焊和电焊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烈同意并支持楼上的所有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重,有人会要吗?

放在网上试试,应该有人要,很重可以走物流
当年经常停电,朋友买了一个5KW的逆变器,两千多,二手的,卖个几百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多少钱买的啊?转让的话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