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用拆机惠普摄像头制作usb摄像头

楼主(2022-03-20):
闲鱼买了几个惠普摄像头,网上很轻松就可以做一个usb摄像头,我自己也是搞了半天不行,在坛友指点下明白了,接口和焊点不对应需要万用表测试,然后找到对应点,重要的一点是EN和5v相连才可以启动,最后做出来了。虽然像素不高640x480,但是diy的乐趣得到了。

网友A:
我手里还有几个1280x720的在吃灰,现在都没人用USB摄像头了吧

网友B:
分辨率有点低,如果有720p的话,直接拍照发帖也简单

网友C:
我手里还有几个1280x720的在吃灰,现在都没人用USB摄像头了吧
高清的在哪里买的?正需要

网友D:
如果是走USB通讯即插即用 的话是UVC协议 码流很低好像才1.2Mbps,哪怕是1080P也只能1.2Mbps失真很大,除非是需要安装驱动的高清摄像头,不然都挺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还有几个1280x720的在吃灰,现在都没人用USB摄像头了吧

好玩呀  做一个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走USB通讯即插即用 的话是UVC协议 码流很低好像才1.2Mbps,哪怕是1080P也只能1.2Mbps失真很大,除非 ...

是呀uvc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有点低,如果有720p的话,直接拍照发帖也简单

我这买的很便宜 主要是焊接有点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还有几个1280x720的在吃灰,现在都没人用USB摄像头了吧
高清的在哪里买的?正需要 ...

给720P摄像头加上调焦镜头|创意DIY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16810

买了8年了,现在手上还有2个

网友:
买了8年了,现在手上还有2个

这种我也买过,清晰度不是很好

网友E:
这个是那个可以用windows hello 的吧?

网友F:
EN是使能,一般是上拉或者下拉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那个可以用windows hello 的吧?

这是普通的不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EN是使能,一般是上拉或者下拉启动

对的就是要接这个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普通的不可以吧

要是带IR的,应该就可以

网友:
十多年前还折腾DB120路由器装USB摄像头做监控,现在意义不大了,科技发展太快,买个无线监控头才几十块,APP软件也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