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遗忘在角落的胆机收尾已完成,调试好煲机中。

楼主(2022-03-20):
    已经调试完成,中间出了不少问题,大概很久没动手,手艺生疏了。一开始是功放管删级没接线,后来又发现输出变压器p1p2接反有自激,老眼昏花了。目前所有工作点已调整好,正在煲机中,交流声几乎不可闻,当然也有可能我的喇叭灵敏度太低。等老化一下状态稳定了再细调一下。
…………………………………………………………………………………
    忘了多久前做的,做到后面就差几个电容电阻没安装,补货后却忘了继续,一直仍在角落好像有一两年了。疫情在家实在无所事事,干脆赶紧搬出来完工。
    电路是采用老关的k6,管子用的大盾ECF802代替国产6f2,俄罗斯SOVTEK的5881代国产6p3p。晶体管整流,固定偏压。
    外壳是不锈钢折边的内衬,外包实木,表面上的木蜡油。上面板3毫米不锈钢,下底板2mm不锈钢,所有开孔都是激光开的,精度较好。实木边框上的接插件孔都是手工开的,慢慢修整完善。

楼主:
    信号线穿在铜管里,避免干扰。同样通往前面板电源开关的交流走线也穿在铜管内。

楼主:
    输出变压器是用环痒树脂灌封在罩壳里的,这样不怕受潮。电源采用双电感滤波,机内走线基本都用特富龙镀银线。电阻国产进口混用,功率精度达标就好。

楼主:
    内框四角嵌入铜柱,上下面板就靠这个来固定。

楼主:
    机箱设计的有点小了,内部很紧凑,以后如果要磨机或维修有点麻烦的。

楼主:
    看着开膛的机器发呆很久了,感觉无从下手,原来装机时的思路都断了,做到哪里也忘了,需要慢慢分析,理顺思路才能继续下去。

网友A:
相当工整漂亮,用料也是非常下本啊。
赶紧搞出声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工整漂亮,用料也是非常下本啊。
赶紧搞出声来听听

    拖了这么久了,已经不急了,也不知道还要在家呆多久,慢慢折腾吧。

楼主:
    还有别的机器在用,否则这个工程也不会烂尾这么久了。

楼主:
    小分体是国产4p1推挽,直热型的靓声管。管子少的是2a3单端,管子最多的是kt66推挽,这套使用频率可能最高了。所有型号功放都是两声道独立分体的,唯独正在收尾的是一体设计的,因为器材架上已经放不下了。

网友:
这种管子现在很贵吧?   记得很小的时候家里的老黑白电视机,里面很多这种管子,小时候不认识还以为是灯泡,每次开机大约要接近1分钟才会有声音,1分多钟以后电视屏幕才会亮。
电视好像是广州牌的,不是很确定牌子,光记得上面有“广州”两个字。据说是从广州干休所淘汰下来的,通过亲戚弄回来的,维修的时候则麻烦,需要往广州写信买备件再邮寄过来,等我开始上学了电视有点问题就不修了,正好不给看。
后来出来工作了,老人嫌碍事卖了四十还是五十元,我估计现在一个管子都不止卖这么多吧。

楼主:
    几十年前的产物,除了个别型号还在生产,市场上库存越少就越贵,特别是一些热门型号更甚。

楼主:
    这套是300b单端,已经烂尾有十几年了,怕小孩子弄坏,变压器上还罩着纸盒子。可能以后退休了才有精力继续完善了。

网友:
这个搭棚也太好看了

楼主:
    翻了下照片,拍摄日期为2011年,发些内部搭棚的照片。

网友:
艺术品!绝对艺术品!太工整了!应该弄一个全透明机箱,不听的时候看走线也是一种享受!这个做起来并不难,难的是设计,我深有体会

楼主:
    施工前我会把走线和元器件的布置在CAD里1比1的画好,然后再按图施工,这样才不会乱。

网友:
楼主好手艺!精华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