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电脑主机箱里面的喇叭扬声器怎么接?

楼主(2022-03-20):
联想电脑主机箱里面有一个喇叭扬声器,平时播放视频的时候能听见声音,就是音量不大。现在换了个技嘉主板,这个喇叭扬声器两针插头怎么接呢?是否需要放大电路?

网友:
接到前置音频接口 找到对应的针脚就行
缺点是 前置音频用不了了
这特么和我现在办公室用的一样 i7 4代

网友:
联想主板的那个声卡IC自带了功放
普通主板的前置音频插针是带不动的喇叭,声音会很小
需要加功放模块

网友:
没有功放推动喇叭,就主板那么小的声音,能听到啥?

网友:
10块钱买个小音响

网友:
同样联想也有个喇叭,不过后来我换了主板,也是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
看主板说明书,主板上有一组(不是2-3针,是2排好多针的一组)音频插头,跟机箱前置音频接口可以连接的。你说这个机箱里面喇叭是可以听到视频声音的,那就不是接蜂鸣器口(这个接口在Power插针旁边),看一下这个原来接主板哪里的,对比一下,应该是接主板那一组音频的。

网友:
主板上找找通往前面板的音频插座,然后改吧改吧就行了

网友:
联想原先自带的喇叭也只是出个声,不能当回事,你换了主板还是不用吧,用外接音箱效果好

网友:
改音频也挺费劲,查对应的线路号,退针再塞进去,完了效果还不好,不如直接换个小音响了

网友:
扔了吧,音质奇差不说还共振影响硬盘寿命,不如9.9包邮的外接

网友:
联想机箱好用,就是接线端太奇葩,不通用。有能力就改,不想折腾就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