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i-500充电器可以充口香糖镍铬电池吗?

楼主(2022-03-20):
Lii-500充电器可以充口香糖电池吗?镍铬的,要是不能的话,还得买个充电器

网友:
我觉得可以

网友:
镍镉电池电压和镍氢一样 应该可以充

网友A:
看背面说明就行了,是支持的Ni/cd

网友B:
这个应该是镍镉电池不是镍铬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背面说明就行了,是支持的Ni/cd

没仔细看,确实有,但是买的时候页面介绍没写能充镍镉电池

网友:
我有镍氢的  现在已经报废扔了

网友:
300mA电流太大,以前的口香糖电池内阻较大充电易发烫,故充电电流在50-75mA时较命长。所以以前的口香糖电池用原装充电器充电要12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镍镉电池不是镍铬电池

输入法的锅 输入niege第一个就是镍铬 不注意就错了

网友(2023-08-22):
一直用这个充电器充镍氢电池的

网友(2024-09-19):
测一下镍氢充电电压是多少伏?我的达到1.6伏!!

网友:
可以的,调小电流

网友:
镍镉电池电压和镍氢一样,完全可以

网友(2024-12-14):
这个是镍镉电池,肯定可以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