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大咖,运动手表按键老化咋办

楼主(2022-03-20):
外皮老化,里面的按键还在,如果不换壳,有啥好办法?直接找热熔胶和胶带封上?

楼主:
除了换壳真的就没别的办法了吗?要求不高,能用就成

网友:
弄704自己做个模

楼主:
多谢指点!704不会流到主板里面去吗?另外,441胶可否代替,手头有一管红色那种,粘电子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