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修理一台二十多年前买的威马REMER A-9350功放,至今想起历历在目

楼主(2022-03-20):
修理一个二十多年前的威马A9350功放,这个功放购于遥远的1995年。当时在朋友那里听说他1994年买了1400,听起来声音不错,用料也不错。然后我在本地电子家电一条街三利街一家店看到一台,面板有划痕,积了许多灰,多次去看,每次去都是站在前面看,然后一声不响回家。终于有一次店员问了我,你要这台是不是。我说是,我钱不够,要多少钱?他也不说多少,问我有多少钱,我说只有680,现在裤兜里只有300,他说卖不了,进价1380,还拿了一个本子给我看。没办法我又要走了,最后店员叫我回去说780给我了,300先给他,机器抱走,不够的二三天内拿来就可以。我又惊又喜,难得信任,我说300先给你做定金,剩下的我明天凑到来抱机器。

晚上回家找人借了一百,凑到总共780。第二天早上再去,看那店员不在,我问老板是那哥们呢,老板说他家里有事没来,我看到摆机器那个位空的,问老板是那功放机呢,小哥说留给我,我还给了定金。老板问我单呢,我说没有,他说找他就好,老板随即店可他(传呼机),确认说是有收,店后面找了一下是装在箱里了,抱出来给我,我交了480,老板问我是不是昨天交了1000,总价1480,我说他说780给我,已交300,老板大怒,随即说300要退我不卖了,说是亏本不卖了,我说你们的信用呢?老板又再可那哥,确认我说的,口吐芬芳大骂那店员,说是生意怎么能这样做,亏本了云云,又再拿了那个本本出来我看,我描了一眼真是1380。

最后老板无奈收了我余款480,总价780卖我,还说那小哥是个神经个不会做生意什么的。

楼主:
这个机器用料还是不错的,还自带5532的唱放,2SA1216*2、2SC2922*2对管,双面板制,全二分之一瓦金膜电阻;三块JRC5532前级,主滤波电解电容为日本marcon牌10000uF/50V,这个牌子的电解电容质量非常不错,50V耐压长期工作在55V也没有问题,也没有见过这个牌子电解电容漏液失效的。红色的金王子50V/470现在一个敢要50米以上[偷笑],当然这二个是我9几年摩机装上的。这机器还用上二个ALPS拉索转换开关,电位器是台湾松辉牌双4脚带定位带等响度的,已经换了国产19元一个的仿货ALPS,这种仿货里面居然是贴片电阻,真品的ALPS27型是碳膜的,为何没有换正品的呢,买到的货是圆轴的,这种原用半轴的,凑合用吧,等买到半轴的再说。
不久前本地50淘到一个原机变压器,多年前有一台变压器坏了一直放床底下没有修,标称400W,估计200W吧。

网友:
赞不专业,看不出

网友A:
楼主是潮州的么?
1995年的1000块不算小数目哦!

楼主:
这次修理的主要解决问题就是转换开关问题,每一个日本功放或者欧美合并机功放里面,几乎都有一个ALPS转换开关,用于输入选择,输出录音选择等,天龙安桥马兰士几乎都有,这种转换开关二三十年后基本都是氧化严重,造成声音时响时不响,左右声道一边无声,小声,不平衡等等问题,解决办法就是找到同型号换掉,这种开关已经停产,有货也是库存,库存货也一样有氧化问题,既然这样,不如拆开清理看看,氧化十分严重,基本变黑了。这种在外面用WD40喷一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已经试过无效。
这个开关有32脚,四刀六档,还比较难买到,网上四档的比较容。 开始是想用热风枪加热吹看看能不能拿下,吹了一分钟纹丝不动,失败放弃。
然后用没有电动吸锡器要拆这种多脚还真麻烦,用手动的吸锡器,弄到锡器坏了也没有拆出来。最后没有办法,上吸锡线,总算拿下来了。
打开打磨干净,装上焊接装机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潮州的么?
1995年的1000块不算小数目哦!

是啊是啊。那时候1000似乎要二三个月工资

楼主:
看起来易易,搞这种多脚的,要么技术很好,要么工具很好,又没有工具技术又一般的我就要弄一天,看起来很容易,因为怕吹坏PCB也怕吹坏开关,开关里面有塑料,就不敢吹太久,也怕PCB铜箔吹翘起来。我看人有电动吸锡器,十几分钟就拨完了。用手动吸锡器因为脚距太密,吸锡口不能堵到焊点PCB面底部,只要吸不干净,多脚开关就拿不下来,最后还是土办法上吸锡线,费时费力费线不讨好。
后来我也请教多人,用风枪的有说完850热风枪不行,有说需要一个长条形风罩。
也有人说用大功率外热烙铁+堆锡法,可以比较轻松拿下。
有人说用锡炉,可是锡炉基本都是圆的,没有长条形的,要能放下这个,要么炉很大,而且功放主板巨大,要用锡炉也不是很方便。
总结一下没有电动吸锡没有风枪工具,应该是大功率烙铁+堆锡法比较实际,下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tieba.baidu.com/p/3163519865

手机打字困难,我小摘了一小段,拆机操作图都是原创的,我有视频。
他那个是四个国产蓝色天和电解电容,估计是后期缩水版,我这个是日本马肯电解电容,应该是早期打市场头版。国产功放用料先后出厂的常有变化。

网友C:
老站有双环牛的升级版,REMER M-9370纯后级功放拆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35487

网友D:
厂家应该是南海凌骏电子厂,有一台9370分体机,后级面板是两个硕大的指针电平表,橙色绿色背景灯可切换,非常漂亮,音质不错,当时花了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厂家应该是南海凌骏电子厂,有一台9370分体机,后级面板是两个硕大的指针电平表,橙色绿色背景灯可切换,非 ...

对对对!是南海凌俊,早期还有ONE牌,A931前后级,不过A931里面较土走线混乱,用料不一样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站有双环牛的升级版,REMER M-9370纯后级功放拆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35487
...

对比一下A9370应该比A9340用料差多了,9370弄了二个大电平表,不过里面没有了唱放。9340基本就是9350拆开分成二个前后级机箱。后级变压器由一个变成二个,但不是双单声道设计十分遗憾,每个变压器是标称200W 单37V+17V,二个组成双电压的,虽然功率提升一倍,但不是双单声道独立供电的,一样的变压器。
A9350变压器标称400W,双37+双17输出电压。据说当时合并机比前后级A9340贵或者一样的价位。
前几天咸鱼看到一个A9350卖家说150包邮,怕买了被老婆骂,隔天下架了。
该厂还有一个型号A9360带卡拉ok的合并功放。

网友:
一把大刀头加个一把小一字口起子,起子口磨得很薄用来撬,大大头多上些锡,烙饼350度快速来回拖一边的脚,边拖边撬,一排搞定另一个排就好办了

网友:
95年的1000块可不小了。

网友:
有个功放机被我改造得面目全非后头拆件这两对三肯功率管还留着也许哪天用的着呢

网友:
还好我没啥执念,不然没饭吃了。

网友E:
很好奇店员是不是给你看对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奇店员是不是给你看对眼了?

第二集待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集待续

老板估计也是个狠人,店员答应亏本卖,老板居然没翻盘……也许确实不好卖,老板之前肯定有说过不好卖就处理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