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12v1A电源适配器附自绘电路图(佳誉祥HJH-528)

楼主(2022-03-20):
没有坏,带螺丝好拆,拆出来看看。花点时间绘出电路图。

网友A:
电路图真好看,啥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真好看,啥软件画的

。。。。ExpressPCB

网友:
电源不咋样 不过楼主这个图可以

网友:
D2二极管不应该用低频管,容易发热,应该用高频管

网友:
路由器,光猫,的通用电源。

网友B:
D1标错了,F7是fr107.
确实,D2应该用快恢复管作高频整流才对,好多这类电源都喜欢用in4007.

网友:
图画的很好
电源谈不上好坏,中规中矩,小电源做这样也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标错了,F7是fr107.
确实,D2应该用快恢复管作高频整流才对,好多这类电源都喜欢用in4007. ...

这也看到

网友:
这个图要正规班科才画得出来

网友(2023-11-18):
这画得很整齐,易于读图.

网友:
按照图示参数输出应该是14v

网友:
电源看上去一般,应该是小厂生产的

网友C(2024-05-22):
还有其他厂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其他厂家的吗

有时间再上些电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