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电源适配器维修的教程或者视频教程?

楼主(2022-03-20):
家里各种小电源适配器经常坏,自己小白一个,不知道怎么维修,想学习一下相关知识,电源适配器工作原理大同小异,电路也不是特别复杂,想找一份电源适配器维修的详细教程或者案例大全,能通俗的讲解各种电源适配器的工作原理和维修方法的教程或者视频教程,哪位大侠能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买个靠谱的
这东西真没那么容易坏,
我这么多年 就坏了一个LG的充电头 还是当时买LG G2时候配的

网友:
建议不要学修 先学挑不那么容易坏的买 容易坏的修了还是容易坏

网友A:
无非就是220V交流电经过整流管,经电容得出300V高压直流电,300V直流电通过打开开关管,或光耦,启动绕好圈数的变压器输出想要的电压电流。
这没电子基础是玩不了的,需要吃透电子元件特征与芯片原理,电容电阻电压电流等之间算法,才更好理解开关电源。要是年龄大了,就算了吧。https://3g.163.com/v/video/VGPK50S0N.html

网友:
你修好了,盒子里面备用的那几十个怎么办?

网友:
手上坏过原因有:电容怀孕;整流桥烧掉;摔过地上的是变器被振断线……

网友:
备一点电容,普通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10欧1W电阻,10欧2W电阻,保险管,另外备一点电阻包电容包。电源芯片TOP227YN,20W以下的电源,大部分可以用这个芯片代换初级的电源芯片和功率管的组合,飞几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非就是220V交流电经过整流管,经电容得出300V高压直流电,300V直流电通过打开开关管,或光耦,启动绕好圈 ...

讲的很透彻

网友:
现在的电源几乎都是开关电源,说简单,其实电路原理一样,真正不同的是保护,过压,过流,用料的不同而不同,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也不是非常难理解,得储备基本原理知识。

网友:
你折腾一段时间就明白了,这东西除了浪费时间,没太大意义

网友B:
帖子发出快一个月了,一片反对声,楼主别失望,我来支持一下。现在的电子产品中,开关电源比比皆是,电脑、手机、空调、电动车、电视机……无不使用开关电源,并且电源部分故障率比较高,学会修理很有意义。电子书很多,网上搜一下,还有视频网上也很多,慢慢学习,入了门就不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帖子发出快一个月了,一片反对声,楼主别失望,我来支持一下。现在的电子产品中,开关电源比比皆是,电脑、 ...

谢谢,我就想多找些维修的案例来看看,学习一下是怎么分析故障的

网友(2022-04-21):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就想多找些维修的案例来看看,学习一下是怎么分析故障的

闲鱼上去买几斤坏的电源板,网上找些开关电源的讲解视频,就可以了。开关电源简单粗暴,一般的反激式的简单开关电源,还是蛮好修的。

网友:
网上有刘坚强的入门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