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拆日业SY3200变频器 上电显示opr 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22-03-20):
闲着没事见工具房里有一个变频器放在那。心痒就拿他把玩。接上电显示opr按所有键盘都不能起作用。查代码是键盘通信故障。因没有接触过变频器所以想问一下网站高手这是那个元件引起的。变频器是日业SY3200系列.代换CPU控制板操作面板是好的.
谢谢高手指点迷津!怎样检测CPU板的故障点

网友A:
CPU引脚 好像有连锡

网友:
艘用户手册,查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引脚 好像有连锡

楼主好厉害看了图片就知道引脚短路。我戴上眼罩仔细观察发现是71和72连接在一起了后用缝衣针提起后键盘通信起作用了

网友(2022-04-25):
论坛图片可以点击查看图片,然后鼠标滚轮放大图片看。

D36这一侧 看上去有好几个地方像是连锡了。

网友:
换一个吧。。这样古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