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跟风做简易电池内阻仪和AD584基准

楼主(2022-03-20):
跟风做了一个简易电池内阻仪和AD584JH基准,用洞洞板拼装到一起,采用12V供电。12V电源是由锂电池+升压模块+7812构成,基准电压切换用的是拨码开关、电源开关K1是双刀三掷开关,外壳是废物利用的一个广告收音机。
挖孔安装电源开关,基准电压端子,拨码开关。
基准电压端子,拨码开关的固定板。

锂电池及升压板

为了电压稳定(升压电路输出电压波动)和维修方便,增加了7812稳压电路,增加一个电源连接插头。
这个电池内阻仪主要是为了电池配组用(手头有不少5号镍氢电池),所以精度不在考虑范围。
现在是AD584JH基准有问题,开机后的电压:9.993V、7.492V、4.997V、2.496V。
开机十分钟后,10V与7.5V电压就不对了,一个是9.8**V,两位数字变化;一个是7.4**V,也是两位数字的变化。而4.997V、2.496V两个电压基本不变。这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芯片嗝屁了?在求教一下,网上哪家AD584的好些?谢谢啦!

网友A:
AD584,被你麻绳勒的不过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584,被你麻绳勒的不过血了

没办法,用了点儿风筝线。

网友:
我买的ad584按原理图67脚串0.1uf电容后,4个档位都几乎无输出了
去掉了之后用伊莱科emax39块万用表和ut33b+测每个档位都偏高,用ut136c+又偏低
33b+        emx3        136c+
2.51         2.50         2.495
10.05       10.02        9.98
5.02        5.01          4.98
7.54        7.51          7.48
没高位表标定,现在不知道3个表里那个是最准的

网友:
焊接工艺不咋的、麻绳绑线固定工艺涨姿势了

网友:
还能用到麻绳,脑洞大开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麻绳捆绑工艺

网友:
做出来称斤卖,麻绳还不够粗,记得浸水

网友:
五花大绑,够狠还差皮鞭,滴蜡

网友B:
电池内阻仪长什么样怎么没看到,用的什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内阻仪长什么样怎么没看到,用的什么电路?

不好意思,忘了附图了。

网友C:
电压是不是可以高些?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2022-05-24):
我还以为是卖螃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是不是可以高些?电流是多少啊?

电路原理:用555时基电路产生1千赫的方波,电路中C2、R2为定时电容和电阻,频率F=1/(2*0.693*C2*R2)。R2直接接集成块的3脚,这样可以节省元件,而且使得占空比为50%。3脚信号经R3、C4、C5向被测电池注入恒定的交流电流,交流电流的值为100mA。用数字万用表200mV档,测量AB两端的电压降,如10mV被测电阻就是100毫欧。在交流电路中要使得电流恒定比直流电路中要复杂的多。本文用直流恒流供电法来解决,用LM317制作直流恒流电源给555集成块供电,(LM317的ADJ为1.25V取R1为25欧姆)供电电流为50mA。在测量中555集成块的8脚电压会随着被测电阻(负载)的大小而变化(7V左右变化),而使得被测负载上得到恒定的电流。在实际使用中要考虑555工作电流消耗,可在R1上并联电阻(如并1K电阻恒流电流会增加1.25mA)来加以修正。

测试调校:
1、        在A、B两端接电流表200mA档,调整R1电阻,使输出交流电流为100mA;
2、        再在此点测量信号频率,调整R2可以使频率达到1000Hz;
3、        在A、B端接入一只0.1Ω电阻代替电池,调整R1使读数为10mV(实际读数乘以10,即是内阻值)。
  使用:交流200mV的数字万用表的两表笔和内阻仪的两端同时接电池的两端,进行测试。
  由于被测电阻阻值小不同的接法结果会有差异。
  鳄鱼钳钳到电阻根部时的电阻为59毫欧,而离开根部的为60毫欧。
该电路简单容易制作,可以测量毫欧级的电阻、导线电阻、开关的接触电阻等,也可以作为电池内阻一致性配对之用。但由于没有标准的内阻表进修校对,故不知线性度、精度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附图了。

AD584,可以实现下电压到16V。我是两节9V电池串联的,电流很小的。。整体才1MA

网友:
线束绑扎,以前维修XXX的基本功!

网友(2022-08-15):
引用 网友A:
AD584,被你麻绳勒的不过血了

太暴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原理:用555时基电路产生1千赫的方波,电路中C2、R2为定时电容和电阻,频率F=1/(2*0.693*C2*R2)。R ...

电路简单高效。如果能有标准一些的内阻测试仪和自制的内阻仪做个对比就好了,否则大家不敢盲目跟着做。

网友:
我也该整个看看我的ZTY准不准了

网友:
电路板会发热的,别帮电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