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据说是出口小日本的千兆路由器 ELECOM WRC-1167

楼主(2022-03-20):
在朋友圈见到一个卖库存路由器的卖家发的,70块包邮,买来给坛友拆拆看

楼主:
先跑下速看看 各跑三次差别都不大,5G跑满带宽,2.4跑满百兆差不多。

楼主:
路由器该有的都有,无线中继和ap都有。

楼主:
一开始老是没5G,还以为是芯片坏了,后来才想起来日本那边只有5.2的信道才能在国内用,不过有失既有得,他的50-120信道可以用来做5G网桥,配合poe分离器效果应该不错

楼主:
信号贴脸是非常的变态。。

楼主:
好像还有过滤功能,但是我看不太懂日文

楼主:
还有qos,其他的都是一般路由器该有的功能我就不截图了

楼主:
正反侧面欣赏,有点像ap,有复位键和wps俩个键,灯是白色的还可以,整体没有螺丝,卡扣的。

楼主:
拆开是内置天线加内置螺丝。

楼主:
晚上不好拍,只能尽量凑合了。。

楼主:
正面拆开凉了一半。。怎么外贸的东西都喜欢用螃蟹。。上次拆的出口美国的也是螃蟹。。哪个像海绵垫挡住的是螃蟹的千兆交换机芯片,模糊不清了。

楼主:
无线芯片和内存,看不懂多少的,知道的大佬说下,闪存在背面楼上发了。

楼主:
通电测试之后发现除了主cpu不发热,交换机芯片 无线芯片发热都挺严重的,最后翻出俩快散热片顶上,只有俩快所以2.4只能不上了,反正从来不连

网友A:
信号好到没朋友,穿墙能力如何?

楼主:
至于具体性能我就没办法测试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同样的螃蟹,上次出口美国的那个非常不错,性价比高,漫游非常奈斯,已经做了6户客户了,有一户最高装了6个 最少2个,目前无售后,本来想再买点的,可惜就是没货了可能太便宜了。。

楼主:
最后给你们看看通电的样子,非常亮,没网会亮红灯,卡扣式的天线我觉得也十分具有diy优势,可惜没包装,不然可以买一箱来卖卖,一箱60,目前只推荐自用做网桥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好到没朋友,穿墙能力如何?

应该没那么好,没看到功放。

网友B:
没屏蔽罩,不如网件的路由器,老款价格也就几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屏蔽罩,不如网件的路由器,老款价格也就几十块

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有个坛友问我穿墙怎么样?其实这种我不太想测试的,没多大参考性,每个人所处的干扰环境,墙体材质厚度和接收的设备都不一样,比如我手机在同一个位置连WiFi一个满格一个掉一俩格不过既然问了我就随便测测,路由器在阳台的房间,我去客厅测试,距离大概5.6米,隔2,3堵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