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HP 2TB U盘拆开了。怎么看有多少容量?

楼主(2022-03-20):
网上买的u盘。非常大。手机可以认。就是不可以成长6

网友A:
目前这种黑胶体还做不到2TB,而且只是USB2.0接口,扩容盘无疑了,你可以用MyDiskTest来检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这种黑胶体还做不到2TB,而且只是USB2.0接口,扩容盘无疑了,你可以用MyDiskTest来检测一下。 ...

很赞同你的观点  扩容无疑

网友:
2TB的U盘
忽然想起来当年有个老哥拿着1T的USB2.0U盘到我这拷电影
直接当面打开了量产软件,16G的MLC芯片。。。。

网友B:
2年前买了一只炮灰MLC 16G盘,每天至少拔插几次,现在还正常使用,完全颠覆了我对黑胶的认知,接口都快磨没了。

网友:
所谓HP的2T大容量U盘,在扒去其充气外衣后,终于显出原本身材。

网友:
哈哈哈,容量真大,恭喜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年前买了一只炮灰MLC 16G盘,每天至少拔插几次,现在还正常使用,完全颠覆了我对黑胶的认知,接口都快磨 ...

黑胶也要看质量的,不一定就是垃圾东西。只是大部分黑胶盘都是垃圾货。

网友:
短接一般就露出原形

网友:
直接拷贝大容量文件,电影,游戏,多复制几次,看看。应该有专门的工具检测的。

网友C:
和我买的差不多,下车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买的差不多,下车没

用电脑检查用了好几个小时。检查玩了居然说是真的

网友:
一看就不是正经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