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SHARP PC-1500与手机摩尔斯电码无线通讯

楼主(2022-03-20):
        PC-1500使用BASIC语言编制程序,产生摩尔斯电码音频信号,通过在PC-1500主机内部的压电蜂鸣器发声,无需任何硬件电路,不需要连线,只要靠近手机麦克风端,通过手机下载的摩尔斯app,就实现与手机的通讯。
        本人使用PC-1500的BASIC中的BEEP命令编程,PC-1500内置压电蜂鸣器发声,由手机下载的摩尔斯app
接收。
        摩尔斯电码由两种基本信号组成:短促的点信号“·”,读“滴”;保持一定时间的长信号“—”,读“嗒”。间隔时间:滴=1t,嗒=3t,滴嗒间=1t,字符间=3t,单词间=7t。点划间隔 字符间隔,划一般是三个点的长度;点划之间的间隔是一个点的长度;字符之间的间隔是三个点的长度;单词之间的间隔是七个点的长度。
        PC-1500的BASIC编程举例给手机传送字母"A"如下:

100  B=60,C=46,D=3*C,E=1,F=7
201 "A"WAIT E:PRINT"A  .-":BEEP 1,B,C:PRINT:BEEP 1,B,D:WAIT F:PRINT

        其中B-F各参数根据需要可以适当小范围调整选择最佳数值。B是发音频率,C,D是发音时间长度,E是点.划-间隔时间,F字符间隔时间。

       图片最后一个是笔者手机下载的比较实用的摩尔斯app,第一个就是可以接收摩尔斯音频的带频谱分析了,第二个是可以收发摩尔斯声音和光电码转换,第三个是发声和电码转换。

        结合本人前不久发布的PC-1500用手机通讯存储程序和数据代替了磁带机。老机器应用更简洁方便好玩了。代替磁带机存储手机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1090

网友:
好资料,有时间我也玩一玩,

网友A:
这个app能使用摄像头通过光照解码么,要是手动用个电筒发个摩斯电码可以解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app能使用摄像头通过光照解码么,要是手动用个电筒发个摩斯电码可以解码不。 ...

可以手机下载摩尔斯app,有摩尔斯电码发音和接收音频摩尔斯电码,也有手机摩尔斯发光和接收光电码的摩尔斯app我用的三种app如图,估计刚刚用不知道以后收费不收费了。PC-1500的摩尔斯音频需要自己编程BASIC就非常简单方便,PX-1500的摩尔斯汇编语言编程更加厉害!
看到网上还有人自己搭建电路使用Arduino控制LED手电发出闪光,MorseCode库参和编程。没有那么复杂吧?网上下载手机摩尔斯app就啥都有了。

楼主:
因为有了PC-1500编程可以用手机存储很方便了,不需要磁带机太麻烦,就有意义有兴趣设计制作一些电子电路了。手头正好有维修雅马哈电子琴芯片YM2163,有EPROM2764,Z80CTC,138译码器,373三态触发器三极管二极管等等一堆元器件和集成电路,不要浪费了,正好闲着无聊带孙子学习无线电基本功,自己顺便先手绘草图加电脑EDA设计一个PC-1500控制雅马哈电子琴芯片电路并开始焊接制作……

楼主(2022-11-03):
PC-1500与手机摩尔斯电码通讯BASIC语言编程,与视频演示是一样的程序发布:

100:B=60:C=50:D=165:E=1.7:F=7
200:"0"WAIT E:PRINT "0 -----":BEEP 5,B,D:WAIT F:PRINT
201:"1"WAlT E:PRINT "1  .----":BEEP 1,B,C:PRINT :BEEP 4,B,D:WAIT F:PRINT
202:"2"WAIT E:PRINT "2 ..---":BEEP 2.B,C:PRINT :BEEP 3,B,D:WAlT F:PRINT
203:"3"WAIT E:PRINT "3 ...--":BEEP3,B,C:PRINT :BEEP 2,B,D:WAIT F:PRINT
204:"4"WAIT E:PRINT "4 ....-":BEEP 4,B,C:PRINT:BEEP 1,B,D:WAIT F:PRINT
205:"5"WAIT E:PRINT "5 .....":BEEP 5,B,C:WAIT F-2:PRINT
206:"6"WAIT E:PRINT "6 -....":BEEP 1,B,D:PRINT :BEEP 4,B,C:WAIT F:PRINT
207:"2"WAIT E:PRINT "7 --...":BEEP2,B,D:PRINT :BEEP 3,B,C:WAIT F:PRINT
208:"8"WAIT E:PRINT "8 ---..":BEEP 3,B,D:PRINT :BEEP 2,B,C:WAIT F:PRINT
209:"9"WAIT E:PRINT "9 ----.":BEEP 4,B,D:PRINT :BEEP 1,B,C:WAIT F:PRINT
300:"A"WAIT E:PRINT "A .-":BEEP 1,B,C:PRINT :BEEP 1,B,D:WAIT F:PRINT
302:"B"WAIT E:PRINT "B -...":BEEP1,B,D:PRINT :BEEP 3,B,C:WAIT F-1:PRINT
303:"C'WAIT E:PRINT "C -.-.":BEEP 1,B,D:PRINT :BEEP 1,B,C:PRINT:BEEP
1,B,D:PRINT :BEEP 1,B,C:WAIT F:PRINT
304:"D"WAIT E:PRINT "D -..":BEEP 1,B,D:PRINT:BEEP 2,B,C:WAIT F:PRINT
305:"E"WAIT E:PRINT "E  .":BEEP 1,B,C:WAIT F-2:PRINT
306:"F"WAIT E:PRINT "F ..-.":BEEP 2,B,C:PRINT :BEEP 1,B,D:PRINT:BEEP 1,B,C:WAIT F:PRINT
307:"G"WAIT E:PRINT "G --,":BEEP 2,B,D:PRINT:BEEP 1,B,C:WAIT F:PRINT
308:"H"WAIT E:PRINT "H ....":BEEP 4,B,C:WAIT F-2:PRINT
309:"I"WAIT E:PRINT "I ..":BEEP 2,R,C:WAIT F-2:PRINT
310:"J"WAIT E:PRINT "J .---":BEEP 1,B,C:PRINT :BEEP 3,B,D:WAIT F:PRINT
311:"K"WAIT E:PRINT "K -.-":BEEP 1,B,D:PRINT :BEEP 1,B,C:PRINT :BEEP
1,B,D:WAIT F:PRINT
312:"L"WAIT E:PRINT "L .-..":BEEP 1,B,C:PRINT :BEEP 1,B,D:PRINT :BEEP
2,B,C:WAIT F:PRINT
313:"M"WAIT E:PRINT "M --:BEEP 2,B,D:WAIT F:PRINT
314:"N"WAIT E:PRINT "N -.”:BEEP 1,B,D:PRINT:BEEP 1,B,C:WAIT F:PRINT
315:"0"WAIT E:PRINT "0 ---:BEEP 3,B,D:WAIT F:PRINT
316:"P"WAIT E:PRINT "P -":BEEP 1,B,C:PRINT:BEEP 2,B,D:PRINT :BEEP 1,B,C:WAIT F:PRINT
317:"Q"WAIT E:PRINT "0 --.-":BEEP 2,B,D:PRINT :BEEP 1,B,C:PRINT :BEEP 1,B,D:WAIT F-I:PRINT
318:"R"WAIT E:PRINT "R -.":BEEP 1,B,C:PRINT :BEEP 1,B,D:PRINT :BEEP 1,B,C:WAIT F:PRINT
319:"S"WAIT E:PRINT "S ...":BEEP 3,B,C:PRINT :WAIT F-3.5:PRINT
320:"T"WAIT E:PRINT "T -":BEEP 1,B,D:WAIT F-3:PRINT
321:"U"WAIT E:PRINT "U ..-":BEEP 2,B,C:PRINT :BEEP 1,B,D:WAIT F:PRINT
322:"V"WAIT E:PRINT "V ...-":BEEP 3,B,C:PRINT :BEEP J,B,D:WAIT F:PRINT
323:"W"WAIT E:PRINT "W ..-":BEEP 1,B,C:PRINT :BEEP 2,B,D:WAIT F:PRINT
324:"X"WAIT E:PRINT " X  -..-":BEEP 1,B,D:PRINT :BEEP 2,B,C:PRINT :BEEP 1,B,D:WAIT F:PRINT
325:"Y"WAIT E:PRINT "Y -.--":BEEP,B,D:PRINT :BEEP 1,B,C:PRINT :BEEP 2,B.D:WAIT F:PRINT
326:"Z"WAIT E:PRINT "Z --..":BEEP 2,B,D:PRINT :BEEP 2,B,C:PRINT:WAIT F-2:PRINT
330:"."WAIT E:PRINT ". .-.-.-":BEEP 1,B,C:PRINT :BEEP 1,B,D:PRINT :BEEP 1,B,C:PRINT :BEEP 1,B,D:PRINT
331:BEEP 1,B,C:PRINT :BEEP 1,B,D:WAIT F:PRINT
340:"?"WAIT E:PRINT "? ..--..":BEEP 2,B,C:PRINT :BEEP 2,B,D:PRINT:BEEP 2,B,C:WAIT F:PRINT
360:"('WAIT E:PRINT "( -.--.":BEEP 1,B,D:PRINT:BEEP 1,B,C:PRINT :BEEP 2,B,D:PRINT :BEEP 1,B,C:WAIT F:PRINT
370:")"WAIT E:PRINT ") -.--.":BEEP 1,B,D:PRINT :BEEP 1,B,C:PRINT :BEEP 2,B,D:PRINT
371:BEEP 1,B,C:PRINT :BEEP 1,B,D:WAIT F:PRINT
380:"@"WAIT E:PRINT "@ ,--.-.":BEEP 1,B,C:PRINT :BEEP 2,B,D:PRINT :BEEP 1,B,C:PRINT
381:BEEP 1,B,D:PRINT :BEEP 1,B,C:WAIT F:PRINT
390:":"WAIT E:PRINT": ---..":BEEP 3,B,D:PRINT :BEEP 3,B,C:WAIT F:PRINT
410:"="WAIT E:PRINT "a -...-":BEEP 1,B,D:PRINT :BEEP 3,B,C:PRINT
411:BEEP 1,B,D:WAIT F:PRINT
430:"+"WAIT E:PRINT "+ .-.-.":BEEP 1,B,C:PRINT :BEEP 1,B,D:PRINT :BEEP 1,B,C:PRINT :BEEP 1,B,D:PRINT
431:BEEP 1,B,C:WAIT F:PRINT
440:"-'WAIT E:PRINT "- -....-":BEEP 1,B,D:PRINT :BEEP 4,B,C:PRINT :BEEP 1,B,D:WAIT F:PRINT
460:"/"WAIT E:PRINT "/ -..-.":BEEP 1,B,D:PRINT :BEEP 2,B,C:PRINT :BEEP 1,B,D:PRINT :BEEP 1,B,C:WAIT F:PRINT
470:","WAIT E:PRINT", --..--":BEEP 2,B,D:PRINT :BEEP 2,B,C:PRINT :BEEP 2,B,D:WAIT F:PRINT
480:" .-..-.":WAIT E:PRINT :BEEP 1,B,C:PRINT :BEEP 1.B,D:PRINT :BEEP 2,B,C:PRINT
481:BEEP 1,B,D:PRINT:BEEP 1,B,C:WAIT F:PRINT
590:END

网友:
莫尔斯码 至今还没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