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抽空闲忙简拆两样存货

楼主(2022-03-20):
最近每天都要拆东西
今天电动螺丝刀充满电了,开拆
第一件

这是擦洗表面后的样子
去年夏天从1#废品站发现的,一箱子有几十个剪线的插排,
放在屋檐下下雨积攒了些灰尘,泰力,不知道插排怎么样
有点贪心想全搬走,忍了忍还是只拿了十个。

都是这种剪线的,线头还挺粗,看样子有4平

背面五个十字螺丝,拆开看看吧,里面估计也有灰尘

毫不意外,有些灰尘,

不是一体铜片的,是裸铜线搭棚结构
也不知道有什么优劣

电动螺丝刀省时省力,不到十分钟全拆完,准备刷洗干净
唯一的问题:怎么去除触点簧片的氧化

楼主:
第二样应该是五六年前论坛优惠购9.9买的税

现在直接不亮了,当时按开关屏幕还是有显示的

插了3天也不知道老鼠怕不怕,反正老鼠藏起来照样找不到

拆开3个螺丝,结构简单吧,电路板又有点复杂

杰里的芯片?查不到资料,AC1713

主板拆下来,是段码屏,隐约还能看到设计的字符

简拆完毕

网友A:
我家有个高中时代的磁带机不上电了,楼主有想法没?

网友:
正品泰力电器相对做工还可以,你这款像是早期产品,有些山寨。

网友:
十几年前的插排很多这样的 现在很少见了

网友B:
这结构成色,换了是我就不装回去了。

网友C:
连皮都没有,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有个高中时代的磁带机不上电了,楼主有想法没?

从初中开始拆录音机收音机,到初中拆了五六件,拆黑白电视,好歹装起来还能看,就是多了几个螺丝。
现在从废品站捡了点新旧收录机,最近准备打理,头疼的是皮带老化断裂,规格不一,疫情期间又没有快递,不知道有什么能替代录音机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结构成色,换了是我就不装回去了。

多少留点备用,家里有需要插排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皮都没有,扔了吧

接上线还能用。想扔也得拆铜、拆塑料,都能卖废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初中开始拆录音机收音机,到初中拆了五六件,拆黑白电视,好歹装起来还能看,就是多了几个螺丝。
现在 ...

皮带是橡胶材质,粗细与周长必需相近,不然运转起来就会出现抖晃偏大(声音跑调),除了某宝入一堆混装的,日常还真不好找。

网友:
泰力插排的塑料壳子和插片还是不错的,就是有些是用了腐蚀性焊油,导致生绿锈,用酒精或清水清洗干净了才好。

网友:
都发黑了,自己换粗铜线连算了。。鼠标微动也是铜片,都是用WD40清洗的,。去氧化你用WD40,试试,应该能行的,,,要不用火烧也能去掉氧化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初中开始拆录音机收音机,到初中拆了五六件,拆黑白电视,好歹装起来还能看,就是多了几个螺丝。
现在 ...

我是数码小白,只会拆机,然后看线路有无腐蚀断线或者补焊,或者电解电容爆浆更换之类的,干强电的,弱电连皮毛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