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电脑椅的万向轮裸奔:这回真需要能工巧匠的奇技淫巧了!

楼主(2022-03-20):
保友的椅子,轮子不差,但没有防护盖。我家不换鞋→轮脏→移动时蹭脚蹭鞋,洁癖灾难。

多数万向轮如下图,虽然难看些,但隔离了轮面:

换轮可解。但根据经验,气压杆一旦装上就很难拆,卡簧式轮子比气压杆更难拆。

何况不想浪费原配轮。

初步设想图2买几个便宜的,切侧盖(如图红线),移植过去。图1两侧是滚动的,中间约5mm是固定的。目测材质是pp。

可如何固定呢?粘?PP具有自润滑性,百胶不侵。而且如何解决间距问题,留出空隙不影响滚动?

求高人指点!

网友:
不不不 这个轮子比气压杆好拆多了
别折腾改造原轮子了 直接买合适的吧 注意别买小了

网友A:
找点空瓶剪个瓶底,底端开孔套上

网友B:
考虑一下PVC,或许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这种轮子只能硬拔了,如果孔座材质韧性不足会破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一下PVC,或许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买口径和轮径一样的PVC圆管,裁出罩子,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点空瓶剪个瓶底,底端开孔套上

这方法经济,似乎还是得拔轮子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方法经济,似乎还是得拔轮子先?

开孔侧剪开,套上就不用拔滚轮了

网友:
拔轮子很简单,用尖嘴钳就行了。